才发现cleanflight支持富斯6通道遥控变10通道

楼主(2016-10-29):
1.准备fs-i6遥控器一个。先给遥控器刷上自制10通道固件。刷完固件后遥控器的教练口依然是6通,这是正常的,因为遥控器的ppm发生器就是6通。关键是遥控器跟接收机是用ibus通讯的,自制固件的ibus格式是10通的。
2.fs-i6b带ppm输出的接收机一个(fs-i10b也可以)

3.我们不需要用fs-i6b的ppm输出,因为i6b的ppm硬件只能输出6通的信号。ibus的信号是有10个通道的信号。信号格式是串口格式。所以将接收机的ibus接口连接到cc3d的串口。推荐用Flex port.对应的Cleanflight端口是uart 3.接收机千万别接soft serial上,不稳定。正如我前面所说,遥控器和接收机实际上就是用ibus通讯,所以遥控器和接收机不需要再做什么调整,只要把接收机的ibus连接飞控的串口就好。

4.飞控的串口是可以给接收机供电的,所以记得给飞控供电就好。

5.在cleanflight中启用一个uart3的rx serial功能。(Rx-接收机,serial=串口)。记得点save and reboot

7.在接收机配置窗口中Receiver Mode 选中 RX_SERIAL,然后在Serial Receiver Provider找到IBUS.点选save

8.现在你可以发现富斯遥控可以控制所有10个通道了。

淘宝富斯遥控fs-i6卖250左右,fs-i6b接收机才70左右。一共合计300元左右就能搞下来,就能体验一把10通的功能。真的非常超值。

另外,接收机在输出ibus时,是同时输出pwm的。所以可以用接收机的ibus接入到cleanflight,然后再将5/6通道的pwm输出针连接到其他机载设备,实现更多的玩法。

网友A:
ibus和sbus有啥区别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ibus和sbus有啥区别没

应该是不同厂家的通讯协议吧。ibus是富斯自家的协议。

网友B:
我的cf里面没有ib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cf里面没有ibus

我飞机的固件版本是最新的稳定版。有ibus。

网友:
我也是刚刷的10通道,不知道前辈用6通的接收实现10通效果咋样,稳定不,

网友C:
請問fs-i6怎樣刷10通回件?有教學介紹嗎?還有,富斯今天有兩塊新接收器上架,x6b 和 a8s,只行ppm和ibus,沒了pwm,所以體積比i6b細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fs-i6怎樣刷10通回件?有教學介紹嗎?還有,富斯今天有兩塊新接收器上架,x6b 和 a8s,只行ppm和ibus, ...

你去www.github.com,以fs i6作为关键字进行搜索,有一个搜索结果写明喺Flysky FS-i6的updater需要一条富斯的升级线,淘宝25元。或者你有ftdi的usb转ttl线,按照updater的接线方法也可以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