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试飞了回 胆战心惊 降下来还打坏了螺旋桨

楼主(2016-10-29):
今天下午找了个无人的地方,又试飞了一把,前后左右方向都正常,还是油门太灵了非常不好掌握。稍微推一点就上窜好高,减一点就迅速下降根本无法旋停,没有任何挂设备和装GPS。敬请网上老师们指教怎样调整油门,让油门温柔一点,不这样上窜下跳胆战心惊,我的小心脏真的受不了。我做的是个F330小四旋翼。先真心谢谢大家啦!!!

网友A:
什么飞控都不说 怎么讨论

网友B:
模型用的遥控器一般都可以设置油门曲线,悬停位置设置的平缓一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都不说 怎么讨论

QQ飞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型用的遥控器一般都可以设置油门曲线,悬停位置设置的平缓一些就好了

谢谢老师指教,明天就试

网友:
没用过这个飞控 不知道了

网友C:
可能是QQ飞控的感度太高或者太低造成的!做过油门行程校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QQ飞控的感度太高或者太低造成的!做过油门行程校准没有?

做了油门行程校准的,QQ飞控感度听网上说的大概在10点左右的地方。有老师说是油门曲线没调成反S状,待天晴了再试。谢谢老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