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空心杯,大穿越有的,它全有!!!

楼主(2016-10-29):
先上主角妹子110

一顿乱拍

今日修改需要的宝贝

6位拨吗

有源鸣音器
这下知道主题了吧 对的没错,就是给110改手动拨码换频,以及BB响,宝宝再也不怕干扰和苦逼的找飞机了。
如果你拥有一个穿越掉到高高的草中,找它会多么的苦恼,想必不用我说了吧  。

开工先给图传改拨码器

焊接这个小家伙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满满的小贴片,一不小心就会掉哦。烙铁尖头,刀头可不能少。先去掉原厂的跳线将蜈蚣爪挂锡,然后刀头一压即可。
搞好的样子

嘿嘿!焊工一般
拨码搞定,接下来要搞BB了,首先将一下,妹子到主板有一共有四根线,一个地,一个5V,另外两个就是短路信号线了。这个地方输出的是一个3V
于是我们要准备一个3V 的有源鸣音器。前提是我们要牺牲原厂的换频功能,当然咱们已经有了拨码,还要什么遥控换频,遥控换频可是只能换两个哦
拨码之后嗷嗷多,下面是频点普。大穿越有的咱也不能少!

我选择的是贴片式的 空间相对占用小些。我安装到了这里。正好10MM的空间,无任何影响!

好啦!可以爽飞了,再也不怕,各种干扰,各种找机了。宝宝要飞去喽!~!~
最后来两张靓图

我的380

网友:
羡慕充电器

网友A:
这飞机不错,室内外都能飞,就是感觉这飞机图传距离不远,有什么改善办法吗?

网友A:
楼主眼镜怎么不用肥鲨h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不错,室内外都能飞,就是感觉这飞机图传距离不远,有什么改善办法吗?

图传我改过四叶,效果和原厂没很大的区别,原厂天线效果很好了,需要把图传天线剥出来朝上就好了。空阔地一百多米实测。就算改四叶,可天线不耐炸!!还不如原装!妹子这机器架子设计的太耐炸了,谁用谁知道新手练手无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眼镜怎么不用肥鲨hd2?

肥沙还不如这个看着爽呢!视野开阔,最重要的是廉价

网友B:
看看你取得这2b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取得这2b名字

小屁孩,你懂个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肥沙还不如这个看着爽呢!视野开阔,最重要的是廉价

这眼镜叫什么?那个headplay hd跟这个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眼镜叫什么?那个headplay hd跟这个比怎么样?

还行。beeRotor

网友(2017-03-07):
引用 楼主:
还行。beeRotor

多少钱,带dvr吗

楼主:
不带 五百多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