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可否用单电调

楼主(2016-10-29):
做个小双发,电机2204kv2300电机两个,好赢18A两个可否用单个40或50A电调代替?不准备做差速转弯,望告知。

网友A:
理论上不行。驱动马达时电调会检测三条线需要的相位,如果同时带动2个马达,当他们转速不同步时相位会紊乱,造成堵转。不过可以两个电调并联供电,再并联信号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不行。驱动马达时电调会检测三条线需要的相位,如果同时带动2个马达,当他们转速不同步时相位会紊乱 ...

航模无刷电机就好比一般三相交流电机,无刷无感电调就好比是输出三相交流电。为什么不行?电调是如何检测三条线的相位的。又不是带霍尔传感器的电机。

网友:
可以,就是启动时有时会不同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航模无刷电机就好比一般三相交流电机,无刷无感电调就好比是输出三相交流电。为什么不行?电调是如何检测 ...

没有霍尔感应器的电调,就是无感电调,
在转动的时候只有两相会通电,另外没通电的一相检测电机感应电压来确定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霍尔感应器的电调,就是无感电调,
在转动的时候只有两相会通电,另外没通电的一相检测电机感应电压 ...

所以就是缺相?

楼主:
各位的意见不一致啊,我入门不久不是很懂你们说的意思,会不会堵转先放一边,我想先问问会不会烧电机或电调,不会的话我试验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的意见不一致啊,我入门不久不是很懂你们说的意思,会不会堵转先放一边,我想先问问会不会烧电机或电调 ...

我试过了,不会烧电机和电调。我的塞斯纳改的双发就是用一个天行者50A的电调。两2212电机并接在电调上的。

网友:
有刷可以··无刷不行···
最实际的办法就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了,不会烧电机和电调。我的塞斯纳改的双发就是用一个天行者50A的电调。两2212电机并接在电调上的 ...

两边的动力输出是一样的吗?

网友D:
这个我接上试过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长时间可不可以。但是理论上也应该可以,电调是信号给指令到电调加大还是减少输出,和电机没关系,电机就是接到电调的指令后才做出反应快转还是慢转。电调给一个电机比如10A电流那2个就乘2。只要电调够大就没事。电调小烧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接上试过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长时间可不可以。但是理论上也应该可以,电调是信号给指令到电调加大还 ...

说的全面,就是这样的,偶尔启动不同步,油门稍大点就同步了。就是电调够大否则烧了

网友E:
我的2个40A电调4个50MM涵道,1个电调带2个涵道,一直在玩 没问题。。。

网友:
4发的。我去 厉害

网友(2016-12-13):
引用 网友B:
航模无刷电机就好比一般三相交流电机,无刷无感电调就好比是输出三相交流电。为什么不行?电调是如何检测 ...

无刷电机有反电势的,检测的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2个40A电调4个50MM涵道,1个电调带2个涵道,一直在玩 没问题。。。

敢于创新,学习了。

网友:
下次我来试验了结果出来告诉大家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你好,我一直用一个好盈40A 带两个2212 1400kv  6045浆玩,没有任何问题。图片中的螺旋桨是摆拍的,实际6045

网友(2017-04-16):
大家评论答案不一,但都有一定的分析论据,实践了的最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