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相同容量不同c数的电芯可以串连使用不?

楼主(2016-10-29):
如题。。。。。。

网友A:
不能。会使C数高的过放。因为内阻不一样。

网友:
可以串联使用,性能按低C数的算。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会使C数高的过放。因为内阻不一样。

串联电路各处电流强度相同,每块电池放电量一样。

网友(2016-12-20):
这就和自组电池一样,没人会把几块放电能力不同的电芯组成一组电池,串联对电芯配对要求高,临时应急可以,不能长期使用,

网友:
一般不这样用,应急临时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