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如何实现16通道

楼主(2016-10-29):
富斯9如何实现16通道?
刷了er9x(事实是我没刷)然后呢?
我看到有人的FS9加了一个Frsky高频头,又从原来放置申缩天线的洞中引出又一高频头,配合两个接收机,说是实现了16通道:
敢问大侠们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稳定性担忧  除非用在机器人身上

楼主:
FS的控使用PPM调制,是不是只要使用PPM调制的高频头就可以使用其他牌子的接收机了?
比如Flysky使用Frsky的高频头就可以使用其接收机了?或Flysky使用JR的高频头就可以使用jR的接收机了?
这是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担忧  除非用在机器人身上

e,不管这个了

楼主:
大神们啊

网友B:
刷ER9X固件后 遥控器的单片机第9个引脚和第10个引脚分别接一个高频头  调制类型选择PPM16通道就行了  我有ER9X固件的说明书  需要的话留下邮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ER9X固件后 遥控器的单片机第9个引脚和第10个引脚分别接一个高频头  调制类型选择PPM16通道就行了  我有E ...

1545251105@qq.com;兄弟最好有高频头的焊接图,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最好有高频头的焊接图,谢啦!!

高频头焊接图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频头焊接图没有

9、10脚分别接一个高频头的意思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9、10脚分别接一个高频头的意思是?

9、10脚接高频头的ppm输入  原来的高频头已经占用一个引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