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我的120d02s改

楼主(2016-10-29):
华科尔的120是我的第一架6通直升机,帮助我练好了4面悬停、正飞航线以及倒飞对头。下面借个图

当初为了这架飞机,还买了很多配件,比如碳纤下机身,副厂金属旋翼头什么的,不过一直没用上
华坑的设计大家都知道,坑很多,不耐炸,网上已经有很多省钱办法,这里不细谈了,反正原来这架120大部分东西都卖掉了,只剩下了旋转件。
120d02s对于新手来说是神器,很稳,但是水平提高了就发现问题了
1. 动力不足,悬停航线还可以,大一点的动作就掉。
2. 机身结构设计上有问题,特别是斜盘舵机固定很不牢固导致高速航线时机身会有怪异的点头或者奇怪的扭动。
3. 6轴陀螺仪手感不好而且不能关闭,航线飞起来很怪异,没有自旋优化跑得很厉害。
由于上面的缺点,上450后就很少飞这个飞机了。
直到去年双11前夕,看到论坛上有120的改装机身,于是趁特价入手2套,有了这台120改。

这个机身的刚度和精度比原厂好不少,最主要是耐炸,比原厂强N倍,而且配件便宜。
根据本版各位大神的建议,自己还diy了尾管尾传轴和尾轴套,请看图

尾传轴套和尾轴套用淘宝买的1.6的不锈钢轴套,尾管是0.2厚的不锈钢方管,尾转轴用1.5的不锈钢光轴。这个机身版里很多大神都有评价了,我就说一点,头罩固定杆不要用原来图纸推荐的孔,用最后面的通孔,不然炸断碳杆拔不出来的话就很麻烦,我就炸断过,齐根断。

楼主:
电装篇

针对上面说的缺点,这台机上2s, kbar+卫星
kbar和卫星去壳,叠在一起放在肚子里,kbar反转,把usb口露出来,看图

电调用的乐天10A刷BL固件开定速,另外加个2块的dc/dc模块做bec
斜盘舵机选择上便宜的可以用原厂舵机或者ds37,我开始用的就是ds37,后来发现ds37不好,一个是力量小很容易抖舵,另外虚位很大
锁尾我原来用的是淘宝上吹的3018MG,但其实是不行的,力量虽然够,但是速度不够会金鱼尾,感度要降到很低,而且高速尾航线时可能会突然锁不住转180度。
于是干脆3018做斜盘,另外买了3013做锁尾,效果好很多,感度可以从20提高到40,而且再也没有尾航线跑尾的问题了。
另外尾巴还有新改进(选择),请看下篇

楼主:
改进的120-2

前几天狠炸炸断了机身上主轴座,上淘宝买配件,店主神神秘秘的发过来一张图问我要不要买,刚到货还没上架,我看了就二话不说拍了下来。看到手里还有的120副厂旋翼头十字盘和一些其他配件,以及一套备用机身,干脆买多套电装,于是120改-2出炉了。

看出区别了吗?
电装方面和之前那台120差不多,电机用了版内大神推荐的DTS电机,DTS电机体积比原来的大很多,要自己开电机座的孔,另外由于kv比较低,我自己重新绕过,参数是0.31线双线并绕7圈,角接。

区别在于尾推,尾推用的是新款的尾双推,改进了几个地方
1.虚位比原厂小很多
2.行程比原厂的要大,原厂尾推不能用满整个尾轴行程,到一定的角度就会出现干涉,新尾推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可以用完全部行程。留意图上的对比。
3.最主要的是把拉杆改到下面了,这样炸机后再不会把尾拉杆扫掉了,留意我上面那台120,尾拉杆的固定环都扫断了。

网友:
挺不错嘛,我也去找找

网友A:
不错哦这机被楼主改的相当了的。白色尾推看不清楚好像有点大机的感觉。有没有白色尾推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哦这机被楼主改的相当了的。白色尾推看不清楚好像有点大机的感觉。有没有白色尾推大图?

我也发现了,已经放了卖家发给我的图,当时就被毒到了

网友:
这个尾推圆环槽式。好处就是不会卡,对称受力推尾桨夹。这种结构用在大机相当爽。

网友:
120设计我觉得还行,轴略坑,三轴也算早期国货精品了。

现在120结构的也就剩下伟力了吧

网友B:
楼主牛,这不是120了.可以叫200了

楼主:
说实在的,120级别的小鸡还是很好玩的,随便找个空地就能飞,现在飞场越来越难找了,所以又开始玩小鸡了,最主要是带周末小朋友去上课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在操场上玩。
听说华家的120没有停产,只是产量很低了
另外尾电机结构的机器完全无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这不是120了.可以叫200了

叫130合适,奖是130的桨,尾管也加长了

网友C:
楼主白色尾蟹爪怎么在某宝上搜不到啊?是不是和白色机身是一个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白色尾蟹爪怎么在某宝上搜不到啊?是不是和白色机身是一个卖家?

是的,请找店家问吧,我也是买配件闲聊的时候卖家发过来一张图
听说还没来得及上架

网友D:
楼主方形不锈刚尾管详细尺寸是多少?回来自已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方形不锈刚尾管详细尺寸是多少?回来自已截吗?

3x3方管,壁厚0.2mm,淘宝买回来自己切,可以随意加长尾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3x3方管,壁厚0.2mm,淘宝买回来自己切,可以随意加长尾管

谢谢了!

网友:
请问楼主,不锈钢尾管多重?

网友:
尾双推很好,舵机上置,可以。

网友:
记住:想听切风的声音必须尾轴前锥齿后面垫0.5垫子,侧板的上主轴固定座螺丝孔下移0.5。

网友E:
加k8加卫星稍偏重,gy280rx或小金脑更好些。斜盘舵机臂用第二孔位,否则会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k8加卫星稍偏重,gy280rx或小金脑更好些。斜盘舵机臂用第二孔位,否则会干涉。

球头我装了最内孔,的确有干涉,不过不管了,舵机够力,飞多几趟就顺滑了上主轴座我没搞,直接磨主轴了,反正行程够了。
gy280是好东西,不过死贵,还是kbar+卫星便宜啊,现在全油门有共振,还要排查,正常85油门定速时候震动800多,还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球头我装了最内孔,的确有干涉,不过不管了,舵机够力,飞多几趟就顺滑了上主轴座我没搞,直接磨主轴了, ...

高速震动就是盆锥齿间隙不合,引起跳动造成的,听我说的没错的。电磨或者锉刀修0.5不费事,震得心烦飞得还别扭。用第二个孔位动作流畅,第一个也憋手。

网友F:
楼主好   本人技术很差 但这觉得02S确实是好机 虽然存在些问题! 这机身套件  我也买过  可是炸断了侧板  问店家单买 店家不理会 后来干脆还用原厂机身 原厂机身是像楼主说的那样 问题较多  我有做了些加固 好飞 很多 昨天炸坏了前舵机  一会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   本人技术很差 但这觉得02S确实是好机 虽然存在些问题! 这机身套件  我也买过  可是炸断了侧板  问 ...

不会啊,这个机身的确可以炸那换那,而且配件真心不算贵,里面的塑料件一般都10块钱以下,侧板碳纤的好像也就30几,我之前记得是买配件装一个机身比买机身还便宜,至于老板好像是回复不够及时,不过不会不理人吧。

网友G:
请教,改装的机身及配件在淘宝上如何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改装的机身及配件在淘宝上如何找

格能模型还是航模,反正我是看论坛知道有这个东西然后搜索120d0s搜出来的

网友:
02S虽说有各方面的不足,但是不得不承认确实是好机,用它我学会了正倒飞自旋航线等,基础动作,用三轴接收机很跟手,也很稳,1S电机重绕非常爆力的,而且还是飞了一年多的电池。

网友H:
能给一个链接吗,那个尾波箱好迷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给一个链接吗,那个尾波箱好迷人

链接我也没有,是机身店家发了个图,拍也是拍了个电池

网友H:
那能把那一家店名告诉我吗?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能把那一家店名告诉我吗?谢谢啊!

上面有写了,格能模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高速震动就是盆锥齿间隙不合,引起跳动造成的,听我说的没错的。电磨或者锉刀修0.5不费事,震得心烦飞 ...

电磨和搓刀在什么位置修0.5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磨和搓刀在什么位置修0.5毫米?

就是侧板的上面的主轴固定座4个螺丝孔垂直下挫0.5毫米。

网友:
谢谢了,我明白了

网友:
今天爽歪歪,山寨金属头调的没震动没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