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R II

楼主(2016-10-29):
刚在台湾网看到的TDR II新机。

网友A:
自动收放脚架?前几幅图没脚架的。可是看不出来能收到哪里去啊。

网友:
这个旋翼头怎么回到小机了

网友:
大飞机旋旋翼头这样的结构来驱动斜盘表示不能接受

网友:
结构好复杂。

网友:
造价肯定高!

网友B:
这个dfc结构和十字盘设计,真是让人担忧

网友:
看着好复杂

网友:
直线舵机

网友:
不错,在胖点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动收放脚架?前几幅图没脚架的。可是看不出来能收到哪里去啊。

貌似脚架一边白一边黑。白色那边被白云背景模糊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dfc结构和十字盘设计,真是让人担忧

dfc结构在哪里?明显是FBL。竞速怎么可能用DFC。。。

网友B:
引用 网友D:
dfc结构在哪里?明显是FBL。竞速怎么可能用DFC。。。

有待探讨下,这结构明显不是传统的FBL结构,我个人认为FBL结构就是十字盘有四个球头的,DFC十字盘只有2球头的。DFC结构无挥舞绞效果,看这图明显是小飞机常用的结构。至于算不算DFC我觉得无所谓。我只是认为这个结构用在大机上非常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待探讨下,这结构明显不是传统的FBL结构,我个人认为FBL结构就是十字盘有四个球头的,DFC十字盘只有2球 ...

相位臂的形态改变而已。请参考x7的结构,一样的。属于fbl结构。
不是看球头数量的。
最重要的一点。旋翼头的剖面图很明显是带挥舞铰的。为什么?两边都是橡胶圈。dfc是用的硬塑料圈,横轴不可摆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脚架一边白一边黑。白色那边被白云背景模糊掉了

用了两种脚架

网友:
TDR不是DFC,连杆是有支撑的。
属于FBL结构。我虽然不喜欢TDR,但是其设计是相当合理的。
我暂时还没有发现TDR有任何结构上的问题。

网友:
能设计出这么复杂的结构,为毛不把舵机也重新设计一下,用跟适合这种紧凑结构的直线舵机而非通用舵机?这样舵机传动结构也不用搞得如此麻烦

网友E:
TDR果然与众不同!

网友F:
这种小众飞机,就是要与众不同,要不然谁买?

网友G:
这机可不是
小众机呀。

网友H:
没有脚架 不是很习惯!还是还是帅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