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人知道好盈40A电调输出端附近使用的电容和二极管的型号?

楼主(2016-10-29):
六轴一直在用好盈40A的HOBBYWING电调,本来飞的好好的,突然失控了,还好发现及时摔得不严重,落地后仔细检查,有一个电机的转速明显偏低,原本以为的电源线的问题,测试电压后才发现电调有一路没电源输出,拆开包装后看到输出端每一路都有一个芯片加一个电容和一个玻璃二极管,其中一路的电容和二极管碎了,估计是我用扎带嘞得太近,经过长时间的摩擦震动,把这个二极管和电容给弄碎了,现在求各位大神帮帮忙,指点一下这个电容和二极管的型号,二极管就是一端有一个黑色的色环,整体呈现橙色,电容更是没有任何标示,麻烦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照片拍清楚点看,

楼主:
拍清楚上面也没什么标示

网友:
把芯片型号拍出来,百度查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哥,我求的是外围电路用的二极管和电容型号,不是芯片型号,芯片上只有5106B PKAM字样。

网友A:
1n4148和1uf试试

网友:
直接短路,试试

楼主:
感谢,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