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有副翼与无副翼主桨的选择上有不同吗?

楼主(2016-10-29):
1)600esp换了无副翼头,原来(有副翼)的桨还适用吗?
2)原配的桨是600mm, 可否换610mm或615mm?如果换了会涉及到哪些性能的变化?

网友A:
1可以用 但稳定性稍差 无副翼的要重一点 重心靠外
2可以 对一般来讲没啥大变化

楼主:
桨的直径变大,螺距的灵敏度和大桨的转速应该有变化吧?
3d是用小直径(如600mm)的桨好呢?还是大一点(610mm、615mm)的好?

网友A:
3d 600好点 不掉转才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