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Q-100空心杯穿越小机,用的XG8控,DSM2无法对频,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10-30):
如题,才入的Q-100穿越空心杯小机,naze32飞控,因为是XG8的控,要DSM2对频,网上看了大家教的Cleanflight的对频方式,试了N多次还是不行(2个晚上),接收机上始终只是小闪一下,彻底没辙了,求大神帮忙!
目前的方法是:
【CF里单独卫星接收bind】
1 如上图所示连接好卫星后,连上电脑,打开cf调参软件
2 进入CLI,输入set spektrum_sat_bind=9(此处的数字为1-9),回车
3 输入save,回车,断开电脑连接,给飞控上电
4 此时看到卫星在快闪,打开遥遥控器对频
5 若卫星熄灭后常亮则对频成功,否则从1开始,第二步换个数字
6 如对频成功,断开动力电,从新连接电脑把spektrum_sat_bind设置为0
7 保存后,此时已做完所有工作,可以开始使用你的卫星接收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1、建议用DSM2接收机上面的按钮来対频,这是基本対频方式。我也是用的DSM2山寨接收机,估计大家小有刷的DSM2都是这个样子的(天线很短、直接焊上去的那种)。遥控与接收机対频,需要两者都处于対频状态。我用的D10控,怎么对的我搞忘了,但要点是两者同时处于対频状态,很快就对上了。具体好像是:1、把遥控准备到执行対频的页面(把遥控器调到bind(対频)命令上,先不执行,等到接收机通电前,再按対频命令);2、把飞机先把飞机电池插头准备好,按住DSM2上的対频按钮,然后按遥控器的対频键,使得遥控器处于対频状态(遥控器対频状态可能只有十几秒就自动停止);然后立即飞机通电(通电时要按住DSM2上的按钮)。观察DSM2上的灯与平时是否不同。3、飞机和遥控都断电,然后打开,看看DSM2上的灯是否常亮,常亮表示対频成功。
2、你的方法比较高级,但前提是:飞控与接收机接线是正确的,因为你通过飞控中发命令给DSM2,若接线或PORT、CONFIG中任何一个设置不正确,接收机收不到飞控的命令,当然DSM2就不会处于対频状态了。
3、DSM2与飞控的连接、飞控设置要正确,否则无法解锁,PORT和CONFIG页面的设置如下图,严格按这个设置,我就是试着把UART2的RX打开,结果就不能解锁了,折腾了半天。

网友:
买带对频键的dsm2卫星,对频方便。方法:按对频键上电,灯快闪,按遥控的对频,灯不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建议用DSM2接收机上面的按钮来対频,这是基本対频方式。我也是用的DSM2山寨接收机,估计大家小有刷的D ...

空心杯飞机很小,配的DSM2接受机上没有对频键:(

网友B:
dsm2卫星也有按钮的,好好找一下

楼主:
网上查到XG8是DMSS制式,有模友说和DSM2制式不同,要不换机,要不换控,我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m2卫星也有按钮的,好好找一下

这种小接受,我还真没发现有对频键

网友C:
xg8不能用dsm2的,这个日本制式控没价值,不能用副厂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xg8不能用dsm2的,这个日本制式控没价值,不能用副厂接收

应该是的,现在烦起的,是换个控,还是换个飞机……

网友:
换控吧,一了百了

楼主:
翻出了个以前的旧玩意,改装了下,居然还能飞,就是遥控器手感太差了……

楼主:
附玩具机改装(下雨不能外飞实在郁闷)。现在纠结的是,出掉才买的Q100空心杯套装,还是新购一个控……

网友A:
若只是入门想看看情况,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穿越机,则先收个二手的D10,直接刷机,可以支持DSM2、DSMX,若想变成神控,可以买一个四合一的高频头,两个焊点直接替换,市面上热门的接收机FRSKY可以直接用,而且带回传,另外华科尔的RX716微型接收机也很好用,手感很不错,距离、稳定性很好,国外有专门针对D10、D7E开发的DEVIATION固件,连FRSKY的平台都借鉴。
如果确定自己喜欢,想长期玩,可以上X9D Plus,或FUTABA。你把飞机换了,将就现有的控,不是主流,接收机很难找到好的,入不了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只是入门想看看情况,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穿越机,则先收个二手的D10,直接刷机,可以支持DSM2、DSMX, ...

你这么一解释就全明白了,多谢!

网友D:
XG系列除了XG11MV外可换高频头后可技持DSM2外,其它所有都是DMSS,所以你当然对不上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XG系列除了XG11MV外可换高频头后可技持DSM2外,其它所有都是DMSS,所以你当然对不上频了。

已经新买了控,谢谢大家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建议用DSM2接收机上面的按钮来対频,这是基本対频方式。我也是用的DSM2山寨接收机,估计大家小有刷的D ...

控换了DEVO7E,结果还是无法对频,今天突然发现,我飞机连接电脑之后,居然没有UART3端口,我有两个CF软件,一个是最新的,一个是中文的,两个软件都是这样,只有UART1和UART2,所以后面不管怎么弄,都无法对频,不知对不对,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的飞机接上没有UART3端口呢?奇了怪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控换了DEVO7E,结果还是无法对频,今天突然发现,我飞机连接电脑之后,居然没有UART3端口,我有两个CF软 ...

Q100的飞控和这个接收绝对可以对频,我和你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唯一不清楚的是你的D7E刷机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Q100的飞控和这个接收绝对可以对频,我和你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唯一不清楚的是你的D7E刷机了没?

刷的中文,是买的刷机版

网友E(2016-11-29):
引用 楼主:
刷的中文,是买的刷机版

我是用603接收连接卫星对频,你没有主接收就按那个用卫星接收帖子里的教程对频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附玩具机改装(下雨不能外飞实在郁闷)。现在纠结的是,出掉才买的Q100空心杯套装,还是新购一个控……

请问玩具机是怎么改装成这样的?加了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603接收连接卫星对频,你没有主接收就按那个用卫星接收帖子里的教程对频吧

关键就是我没那个603接受,我是单买的控,本身我就有其它控,只是不兼容DSM2,论坛里的方法都试了N回了,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玩具机是怎么改装成这样的?加了什么东西

没怎么改,只是减掉了一些外壳减重,焊了摄像头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就是我没那个603接受,我是单买的控,本身我就有其它控,只是不兼容DSM2,论坛里的方法都试了N回了, ...

选择DSMX对频,实在不行买个母接收4、50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择DSMX对频,实在不行买个母接收4、50就解决了

今天我又发现一个新问题,连接飞控,接收机不亮灯,单独接电是要亮的,我怀疑是不是飞控或飞控端口有问题,准备发回厂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我又发现一个新问题,连接飞控,接收机不亮灯,单独接电是要亮的,我怀疑是不是飞控或飞控端口有问题 ...

有这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