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组一个210,请问如何选择部件

楼主(2016-10-30):
研究了半天,在油土鳖看了好多视频,在体积和动力之间权衡,决定组一个210玩玩。
下面是问题:
  • 某宝上买原件是否靠谱?因为人在米国,看了下视频里的部件,和某宝的价格差出n倍,不知是否老外网站上的东西真的质量好很多?
电子元件方面各种神奇的n in 1板子,一块板子搞定分电、飞控、ESC……功能上完胜洋货
我看上某宝上有F3版本的Naze32飞控,MPU依然用的是M6050只是换了CPU,接口位置和Naze32一模一样。这样正好满足我需求:要F3CPU,但是不要6500MPU(据说此MPU易受震动影响)。而且因为和Naze32接口位置一模一样,我可以直接把OSDoge直接叠上去(老外做的OSD板子,标准大小,可以直接叠在Naze32上)。
就电子元件而言,质量会差很多吗?如何鉴别质量不好的元件?
关于机架,价格同样差n倍,油土鳖上看到一个老外评测中国机架,看着确实糙,毛边,钻孔大小不一…可是我看某宝上的图片都还不错啊?洋货土货真的有很大差吗?
  • 关于机架类型
所谓碳纤,真的是整个机架都是碳纤吗?怎么感觉像是胶合板表面贴了一层碳纤…
一体机架和独立机臂哪种好?我知道独立机臂断一个胳膊可以单独替换,但意味着整个机身是更多零碎部件拼凑起来的,是否更易受震动影响?
下图两种机架推荐哪个?个人觉得小橙的胳膊和身体连接处相对靠头尾,相比较小红的胳膊和身体连接处集中在中间,是否前者更利于平衡性?

虽然小红的胳膊呈X交叉更好看点,不过显得身体细长,有点比例失调。然后又看到下面这种正X的机架:
打算第二架再组一个正X的,貌似现在更流行正X?性能上是否也比上面两种好?个人觉得优点是看着好看,而且电池固定在底部,垂直重心更低。缺点是空间太小,因为想要OSD,PDB+FC+OSD要3层板子,肯定是装不下了…

顺便请大家发表意见有没有其他设计的210机架推荐?

网友A:
国外的模型配件貌似有80%以上都是中国做的 而且大部分卖价比国内要高 如果你是刚玩穿越不建议用下挂电池的机架 实在太容易炸坏电池啦   飞控可以选择目前比较流行的塔式多合一飞控电调 有黑蚁飞塔和即将要出的飞盈佳乐可以选择 小机架安装不费力 非广告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模型配件貌似有80%以上都是中国做的 而且大部分卖价比国内要高 如果你是刚玩穿越不建议用下 ...

搜了一下塔式飞控,很酷,价格也……

网友:
买集成osd的飞控,然后分电板,最上面图传,215x型机完美安装~

网友: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会多买几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下塔式飞控,很酷,价格也……

飞塔要的空间有些机架提供不了,价格方面个人感觉虚高。鸡架qav210最实惠,我同学用的这个没感觉有好粗糙。而我用的是kingkong拉莫斯200,个人感觉好看耐炸,如果用下挂电池的话,建议买个电池保护板,电池怎么也炸不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塔要的空间有些机架提供不了,价格方面个人感觉虚高。鸡架qav210最实惠,我同学用的这个没感觉有好粗糙 ...

QAV210 是我图里的小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QAV210 是我图里的小橙吗?

是的

网友:
QAV210装机很方便 ,QAVX正常也可以装,只是紧凑些,需要组织下空间,如果用一体的板子,QAVX会很轻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