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布线图已经遭无数人吐槽

楼主(2016-10-30):
为了看看X3电流,还要和大机共用sensor,哈哈,有布线强迫症的随便吐槽。

网友:
控是亮点

网友:
别的不关心,这遥控器是80通道的怎么能用到这么多。

网友A:
此控跟futaba的比,有什么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控跟futaba的比,有什么特点

1 操控方面,摇杆顺滑。2 界面是比较直接的加减号形式的,很直观,比起14sg的各个分类切换进去要便捷很多。3 组合开关全是三段,两边各俩回弹 4 专门针对直机的设置菜单很多,比起futaba定制程度高,另外一个方面说明组合起来的可拓展性差,例如玩固定翼,但是我看neo有多轴模式 可以刷软件直接切换。5 相比14sg,滚轮操作的效率更高,14sg的转轮边摸边压的方式更像以前的电阻屏,更不像手机的电容屏了。6 读取实时信息更方便,直接读取陀螺仪的设置参数和记录信息,这点是其他控不能比的。7 可以安装app,例如计时,自动关机,语音提示,电池使用记录。
总得来说飞直机用起来比较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