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到: 游泳的大老虎—虎王水上漂两栖坦克 龟速筹划中

楼主(2016-10-30):
新手报到 游泳的大老虎—虎王水上漂两栖坦克 筹划中
       经过一个多月的理论学习和拆机分解研究,还是暂时放弃99式的两栖化改造,因为现代坦克后置的波箱把尾部空间都占满了。转而把目光放在二战波箱前置的坦克上,这样牛高马大又帅气的虎王、黑豹坦克立刻被锁定了,充足的车内空间可以随便折腾、倾斜的正面装甲又非常适合破浪,想想都兴奋……不要犹豫了,入坑的最爱:虎王!
        先借个图解解馋……

网友:
同时规划2个车?成品还是自制?

楼主:
刚刚改好了标题,先占个楼

楼主:
继续占楼

楼主:
再占3楼

楼主:
再占2楼

楼主:
最后占一楼

网友A:
摇臂那么多如何防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臂那么多如何防水啊??

我不做扭杆,摇臂多也不会漏水,诱导轮到时会加弹簧自动紧胀也不会漏水,真正可能漏水的只有一个地方:驱动轮。

网友B:
这个车体,这个重量,要想浮起来有点困难啊,除非全部塑料件,塑料履带,塑料驱动,波箱齿轮全部塑料件,喇叭等所有会增加重量的全部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车体,这个重量,要想浮起来有点困难啊,除非全部塑料件,塑料履带,塑料驱动,波箱齿轮全部塑料件,喇 ...

已经用金属升级版的虎王测试过了,金属履带,钢波箱金属驱动诱导轮,水线位置仅仅比履带轮高一点点,完全没问题哟。  而且实在不行的话外面还可以外挂点增加浮力的伪装的附加设备,比如自救木呀、油桶呀,推土铲呀,附加装甲呀之类,毕竟二战坦克本来就有各种外挂的传统嘛……

网友(2016-12-24):
引用 楼主:
已经用金属升级版的虎王测试过了,金属履带,钢波箱金属驱动诱导轮,水线位置仅仅比履带轮高一点点,完全 ...

虎王实战照片中自救木和油桶的照片很少很少,再说,虎王要两栖的干什么,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摇臂那么多如何防水啊??

在扭杆的上方按装车底板,车内完全是在密封状态,调整扭杆将车翻过来就可实现,底盘要改制或自制,

网友:
老虎下水是困兽犹斗啊

网友:
大猫应该是怕水的啊!!

网友:
如果真造得出来那就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