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15E选择求助

楼主(2016-10-30):
之前一直在飞EPP板机,最近看论坛15E蛮多的,自己看了看最终确定了两款 天翼的LASER 和 未来新款 EDG540     纠结于买哪一款。。。
另外  求助配置  双天2838 1090KV 仿APC10*5E 飞腾30A 银燕ES08MD 富力3s 1000mah 35C  的配置合适吗?

楼主:
看了狂人大大的视频  据说他的配置是 2216(郎宇?) 1100+1047桨  3S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狂人大大的视频  据说他的配置是 2216(郎宇?) 1100+1047桨  3S  ?

是恒力的2316-1100
你用双天的2838-1090的话配1147比较好
激光和刀锋540都很好飞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恒力的2316-1100
你用双天的2838-1090的话配1147比较好
激光和刀锋540都很好飞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恒力的2316-1100
你用双天的2838-1090的话配1147比较好
激光和刀锋540都很好飞

1147会不会反扭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47会不会反扭比较大?

扭力稍大一点,舵效更好一些,几块电就适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稍大一点,舵效更好一些,几块电就适应了..

那请问一下你是觉得1250+1047 低速比较好呢还是1100+1147比较好呢?如果是郎宇1100+1147用30A电调可以吗?

网友B:
2838 1300KV加10寸。用了2838就不想用朗宇2216,力差了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38 1300KV加10寸。用了2838就不想用朗宇2216,力差了太多

嗯嗯  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一下你是觉得1250+1047 低速比较好呢还是1100+1147比较好呢?如果是郎宇1100+1147用30A电调可以吗 ...

如果就低速而言,低一点kv加直径大一点的桨更好飞一点,低速状态下飞机本身的舵效比较低,直径大一点的桨能更多的提供桨流让舵效好一点。如果你较长时间内练习眼镜蛇,侧飞,吊机,蛇滚这类慢速动作的话,建议1147桨1090kv的电机,2216级别1100kv也可以,就是温度高一点,每次飞下来摸一下电机,如果很烫手就休息一会..
如果那些慢速动作已经练的很熟了,还是1050桨1250kv/1300kv比较爽,有些需要速度的动作有比较好的表现
这些通常的配置15e用30a电调够了,如果你经常推满油的话就再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就低速而言,低一点kv加直径大一点的桨更好飞一点,低速状态下飞机本身的舵效比较低,直径大一点的桨 ...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