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10机架,落地直接翻过去

楼主(2016-10-30):
大家好,昨天刚组了一个kingkong210的穿越

其他都还行bf固件,默认参数,起飞还可以,就是快落地的时候如果加油直接翻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
pid

是因为电池上置的原因吗?还是因为pid没调好,默认参数应该没多大问题啊。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飞控什么版本?如果是高级版的最好禁用指南针和气压计

网友:
不应该电池上的原因

网友:
把桨换新的,有时候桨炸过看起来没毛病但是飞起来就要命。换完桨看看还翻不,是横滚翻还是俯仰翻,哪里翻把哪里的p调小点d也尽可能小点。

网友A:
这个电机好用么?震动咋样?轴承什么的耐用不?想弄一套来着
另外反对楼上,我桨炸弯了也能飞,降落没问题
我觉得降落的时候直接锁电机就行,降落太猛对飞控震动太大确实会让飞控大力纠正姿态,大概就是翻车的原因
另外可以降低D试试,我自己的210调试以后D只有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好用么?震动咋样?轴承什么的耐用不?想弄一套来着
另外反对楼上,我桨炸弯了也能飞,降落没问题 ...

f3 标准版,横滚的pid以调低,但是还是那样,有可能是浆打到地了?或者是降落太猛,之前的xr220机架没这些问题,回头电池下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好用么?震动咋样?轴承什么的耐用不?想弄一套来着
另外反对楼上,我桨炸弯了也能飞,降落没问题 ...

没用过好电机,反正之前的机架到现在电机也没坏过

网友:
试着缓缓降落 有时候是落地过猛 pid作用导致翻身。我的偶尔降落过猛就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好用么?震动咋样?轴承什么的耐用不?想弄一套来着
另外反对楼上,我桨炸弯了也能飞,降落没问题 ...

桨用的kingkong5045  3叶的那种,动力是4s50c电池30a飞盈佳乐电调朗宇2205电机。最近一次出去换新桨飞,感觉很顺很爽,不小心小炸了2下,桨没有明显的歪也没有磨损,但是飞起来就是抖得不行,离地后立马会翻,各种调pid换电机都没用,换新的桨后就风平浪静完美如初。还是感觉2叶没3叶那么娇贵。以前也碰到过几回这种情况连我自己都感觉很神奇。

网友:
飞控方向YAW设置90  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