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一个飞控 超奇怪 这货真的是cc3d么

楼主(2016-10-30):
不太明白怎么接线 还请大师们赐教 似乎还有气压计

网友A:
那是晶振,不是气压计哦。

网友B:
那不是晶振吗?

网友C:
这个难道是有刷飞控

网友D:
这个一看貌似是商业成品飞控,换句说说,这个飞控应该是应用在某些成品四旋翼上的,而不是面向我们DIY的。

=====================================
飞控中U1是主控,芯片看不大清楚,U1上面的白色小块是有源晶振,相对稳定和精准,用料较好,右侧为+-123456,估计是接电调的,其他接收机方式估计可能采用PPM的或者PWM方式,请看说明书再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看貌似是商业成品飞控,换句说说,这个飞控应该是应用在某些成品四旋翼上的,而不是面向我们DIY的。
...

没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看貌似是商业成品飞控,换句说说,这个飞控应该是应用在某些成品四旋翼上的,而不是面向我们DIY的。
...

我的哥厉害呀 一眼就看出这么多信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晶振吗?

哦 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晶振,不是气压计哦。

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晶振吗?

哦 这样子 小白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难道是有刷飞控

无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