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滚珠丝杆螺母调个头

楼主(2016-10-30):
外循环滚珠丝杆需要将螺母调个头,怎么调?是需要车个和丝杆底径相同或稍小的轴将螺母转到轴上?

车了个轴套,按丝杆外径减去珠径的尺寸车得。

有下过螺母的给讲讲怎么下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我装过内循环的,你这根轴最好能套在丝杆上,不然有间隙会出珠。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这个没用过

网友:
等看高手回复

网友A:
我帮你,调完了。

网友:
优酷上有相关视频。既然有套管了就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调完了。

你真高

楼主:
已经拆下来了,没想象的麻烦,只是假轴直径是减去珠径得出的尺寸,感觉有点小。另一只是将槽里放根钻头测量的尺寸,比较合适。
现在又有问题需高手帮助。螺母安装座是将双螺母都套上,还是只装在法兰那段螺母上就行。螺母不带法兰95长,直径也粗没买到成品。准备线切割一个。

网友:
调侃一下,帮你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