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F3P动力,谁用朗宇X2206的请教大家

楼主(2016-10-30):
想买个朗宇2206电机看店家的数据3s8寸桨能有600g力,是这样吗?这电机配20A电调够吗?请教一下各位,谢谢!

网友:
好赢12A的电调就够了12克

网友:
我用2206郎宇加15A电调,3s电池,8寸桨,具体推力没测,飞epp很暴力

楼主:
这么小的电调就够了!我配了个30A的,重了点。

网友A:
2206电机我推荐使用dongwingwei这个电机,淘宝43一个,是朗宇的一半,与此同时使用起来几乎感受不到差异,20A电调对于3p来说重了,12A电调扒皮减线重7g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6电机我推荐使用dongwingwei这个电机,淘宝43一个,是朗宇的一半,与此同时使用起来几乎感受不到差异,2 ...

回答的专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06电机我推荐使用dongwingwei这个电机,淘宝43一个,是朗宇的一半,与此同时使用起来几乎感受不到差异,2 ...

DXW的电机比朗宇的要重约3克...配件也少了一点点.  如果去厂家直接订, 零售是35一个, 1000个批发价是28.... 口才好的还可以讲价.
另外, 淘宝有那种录音机上还是哪里用的无刷电机, 尺寸和2206差不多, kv值目测不到1000. 2块一个. 我测试了一下, 3s+HY8043最大拉力有350克... 效率比2204的要好点, 比2206要差点.
就是重了一点, 30克一个. 输出轴是2mm的. 平衡也差一点点. 不太讲究的话, 用这个做飞机也是不错的. 我最近买了一堆回来折腾, 就算拆了定子出来用也比网上的定子零售价格便宜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DXW的电机比朗宇的要重约3克...配件也少了一点点.  如果去厂家直接订, 零售是35一个, 1000个批发价是28.. ...

佩服佩服

网友B:
我在DXW的厂家买了几十个电机, 捡过一次漏...他们把1104标了18块一个,我买了10个. 后来他们按1000个的批发价给我了. 比零售便宜了25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DXW的厂家买了几十个电机, 捡过一次漏...他们把1104标了18块一个,我买了10个. 后来他们按1000个的批 ...

厉害!

网友C:
7楼说的是什么收音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7楼说的是什么收音机啊

就是这里的电机, 旁边是2206电机。大小差不多。
测试的结果是这样
8043 3S
100g 0.95A         12.4v         8.4
200g 2.5A         12.1v         6.6
300g 4.8A        11.7v        5.3

8060 3S
100g 1.1A         12.1v         7.5
200g 3A                   11.8v         5.6
300g 6.7A        11.3v        3.9

9450 3S
100g 0.88A        12.2V        9.3
200g 2.35A        12.0V        7.0
300g 4.7A         11.3v         5.6

对比2206
8043 3S
100g 0.85A         12.5v         9.4
200g 2.15A         12.1v         7.7
300g 4.0A        11.8v        6.3

8060 3S
100g 0.9A         12.2v         9.1
200g 2.3A         12.0v         7.24
300g 4.6A        11.6v        5.6

9450 3S
100g 0.77A        12.1V        10.7

对比2204
8043 3S
100g 1.0A         12.4v         8.06
200g 2.65A         12.1v         6.08
300g 4.85A        11.7v        5.29

8060 3S
100g 1.1A         12.3v         7.3
200g 3.0A         12.0v         5.4
300g 6.7A        11.3v        3.9

9450 3S
100g 0.91A        12.1V        8.79

网友C:
7楼的还是没告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6电机我推荐使用dongwingwei这个电机,淘宝43一个,是朗宇的一半,与此同时使用起来几乎感受不到差异,2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7楼的还是没告诉答案

我没说收音机啊, 我说的可能是录音机还是什么地方用的. 具体是什么录音机上有, 我还真说不上型号... 我以前拆过无数的录音机. 稍微高档一点的日本录音机(非便携)都是这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