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锥柄套丝器

楼主(2016-10-30):
套丝老套歪,一直想做一个装在尾座上的套丝器,但嫌摇小拖板累,到现在也没做,今天总算做了。
先车锥度

楼主:
老婆的唇膏

楼主:
攻丝断了丝锥,车内孔没拍照

楼主:
有个问题,我的车床开机一小时<断断续续>,床头箱会有点温热,请问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我的车床开机一小时,床头箱会有点温热,请问正常吗?

我一直用我铣床主轴箱烧开水泡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我铣床主轴箱烧开水泡茶...

感谢回复……因为之前就怀疑自己把主轴轴承调太紧了,所以才有此担心。

网友B:
锥度是怎么定的?

网友C:
我懒 这个是买的,小床用的好贵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锥度是怎么定的?

用百分表靠顶尖调小拖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懒 这个是买的,小床用的好贵的呢

我也打算买的,淘宝没搜到2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因为之前就怀疑自己把主轴轴承调太紧了,所以才有此担心。

我显然是夸张说法...如果运行个没一会温度就的确很高了...或者主轴输出转速在很低的情况下温度也升温快的话....那真可能是轴承没调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显然是夸张说法...如果运行个没一会温度就的确很高了...或者主轴输出转速在很低的情况下温度也升温快的 ...

今天全程低速,主轴箱手感没有温升。后来800转运转十几分钟,温热,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问题

楼主:
今天继续,先切断

楼主:
没法钻板牙固定孔,明天搞了,打扫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