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刷了开源固件,发现第六个电芯电压检测波动很大

楼主(2016-10-31):
最近一直在折腾手头的B6(Atmega32L芯片)和Dynamite的一款充电器(Atmega32A芯片),二者的设计差不多,区别在于前者是50W而后者是200W。这两天刷了Cheali Charger的开源固件2.0版本,两台充电器分别编译了imax b6 clone的50W固件以及GT Power A6-10的200W固件,对原程序只是修改了显示文字(没办法,强迫症患者喜欢整齐美观的屏幕文字,对原有的界面乱七八糟的大小写实在是忍不了),其它没动。

现在的问题是,在B6上面进行校准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可以对6个电芯分别设置电压,而且很稳定。但在Dynamite上面则出现了第6芯波动严重的故障。具体表现是,前5个电芯显示值很稳定,在我设置了电压之后最多也就是跌0.001v,之后基本不再变化。但对于第6芯,充电器显示的电压不稳,会在比较大的范围波动。举例来说,我的四位半万用表显示该芯电压为3.829V,于是我将此数值输入到充电器里,确认之后发现屏幕显示的值在不断变化,从最低3.820V到3.837V,有时候甚至还会跳到3.799等等夸张的数字。这种变化简直无法让人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在电池校准界面,当我拔掉平衡插头的时候,1-5芯均显示大约0.01xV的电压,几乎是0,而第六芯则显示0.375V,明显高于其他的电芯,这是在没有插平衡头的情况下发生的。此外充电器显示的第六芯内阻也比其他5芯要高,在充电的界面当中这一芯也是波动很厉害。现在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充电很难正常终止,因为最后一块电芯的电压无法确认。同样的充电器接3S电池没问题,换了一块6S电池也是同样的症状,所以认定是充电器的问题。我在想,B6上使用没问题的话,能不能从B6上面拆个什么电阻下来换到这个充电器上,毕竟200W的功率基本也是够用了的。

补充一下,我猜测有可能是GT Power A6-10的单片机针脚定义和我的不完全一样,所以我的VB6其实读取的并不是第六个电芯的电压,很可能是不相关的东西。此外,背光也不能调节(原厂固件是可以调节的)。我想问一下大家,如何确定单片机的某个引脚和平衡头上的某个电芯相连呢?另外LCD的背光怎么确定是由哪个针脚控制的呢?

经过校准的电流

电池内阻,1-5都是5毫欧,顺便说一句,很喜欢左上角的电池图标

只有第六芯是10毫欧

经过调整的文字看着舒服多了

和B6对比,左边是B6

布局其实差别不大,这个自带USB接口,可以将实时数据传到电脑,但刷固件还是要通过USBASP来实现

平衡电路部分,不知道怎么判断哪里出了问题?电压检测是个什么原理?

最后附上一段视频,因为我同时在Cheali Charger于GitHub上的板块发了帖子,最初用的是英文表述,大家凑活看吧。

网友:
电流有没有校准

楼主:
第一步是电压校准吧,这一步应该不依赖电流,虽然电流也校准了的。

网友:
我也是刚刷了b6,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让高手帮你吧

网友:
牛13,楼主英语真溜

网友:
同刷了B6,电压稳如poi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电芯的电压是经过分压后才接到芯片IO口的,你从分压那里倒推回去看是不是接的你想要的那个IO。至于1602调节亮度是屏幕模块的第三个引脚,一般情况是接电位器进行电压调节来调节亮度,但你这个如果是通过面板进行加减亮度的话应该是通过PWM控制的。从1602第三脚倒推回去应该也能找到

网友:
软件刷回去,看看还有没有故障,确定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互刷firmware的前提是硬件完全一致。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把原固件刷回去没有这个问题,后来直接刷固件作者编译好的hex文件也没问题,看来就是当时的AVR编译工具没配置好,编译出来的hex文件有缺陷。重新在另一台机器上装了Atmel Studio和Cmake编译没问题了。期间还跟固件作者讨论了好几个来回,对方也很用心给我帮助,很感激。目前我对该固件源程序进行了一些修改,增加了一些功能,同时对界面做了进一步的改进,打算近期发帖详细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把原固件刷回去没有这个问题,后来直接刷固件作者编译好的hex文件也没问题,看来就是当时 ...

期待楼主的下一贴,好好说说对源码怎么修改的,增加了哪些功能。顺便问一句,这两个充电器的硬件完全一样吗?
楼主英语让我钦佩。

网友(2017-10-25):
cheali-charger怎么编译呀

网友:
楼主 +我14686093   cheali-charger-master 需要改成钛酸锂电池的  帮我修改编译下 付费的

网友A:
已解决  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  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