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问88接收带不带低电压保护???

楼主(2016-10-31):
如果不带低电压保护怎么知道得多久下来,又没办法装bb响。

网友A:
不是一般都计时的吗,差不多就下来

网友B:
带的。电压低油门会关断的

网友C:
電压不夠就直接斷電了.

网友(2017-02-21):
电压不够断油门,接收不断电能继续控制

网友:
没电会自己断

网友D:
控上有计时器,到时间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