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 CF软件读不出电机数据

楼主(2016-10-31):
试了多次 换了两个软件版本 仍然读不出电机数据 是什么原因 求大神指教!

楼主:
请老鸟们不吝赐教哦!

网友A:
串口的速度设置的多少?

网友B:
软件版本太低了,下一个高版本的,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C:
是cf版本高了,谷歌浏览器版本太低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的速度设置的多少?

换了一个BF软件竟然连上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版本太低了,下一个高版本的,我的也是这样

谢谢指教 已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cf版本高了,谷歌浏览器版本太低的关系

谢谢 果然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cf版本高了,谷歌浏览器版本太低的关系

正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