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机的定义是什么?

楼主(2016-10-31):
请教一下,航模中的无刷电机的定义是什么呢?

网友A:
沙了个发:我们一般的概念无刷是相对于有刷电机来的,以前的电机通常是内转子有刷直流电机,(就是那种转子上带线圈的)这种电机需要给转子上的线圈通电所以电极和转子是通过两个有弹性的片连接的,(碳刷通常是在弹性片上加了石墨块代替金属弹性片和转子电极的直接接触,寿命比纯金属的刷长)以上俗称有刷电机,寿命主要受限于“刷”是否磨损完。而无刷电机顾名思义没有了“刷”,转子部分是永磁体,固定的部分是线圈,所以不需要电刷,寿命只受限于轴承的磨损,因此比有刷电机耐用许多,动力也强很多,无刷电机是三相的不是直接接电源驱动,需要用电子调速计(电调)来驱动。航模用的比较多的是外转子无刷,永磁体在外壳上,也有内转子无刷,外壳是线圈。你图片上的就是外转子无刷电机。说错和漏掉的楼下的同志补充~

网友B:
无刷电机都不知道比有刷好用多少了,现在几百块钱的玩具飞机都是有刷的,无刷电机算高端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都不知道比有刷好用多少了,现在几百块钱的玩具飞机都是有刷的,无刷电机算高端货吧

无刷电机需要电调(驱动器)而有刷电机无需驱动器,直接电源即可运转,所以说那些玩具用有刷来降低成本。
无刷电机的优点
1、效率高,因为机械损耗和电阻损耗更小;
2、寿命更长;易于维护;
3、可以精确控制转速;
4、可以锁定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了个发:我们一般的概念无刷是相对于有刷电机来的,以前的电机通常是内转子有刷直流电机,(就是那种转子 ...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电机需要电调(驱动器)而有刷电机无需驱动器,直接电源即可运转,所以说那些玩具用有刷来降低成本。
...

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无刷电机需要电调(驱动器)而有刷电机无需驱动器,直接电源即可运转,所以说那些玩具用有刷来降低成本。
...

那为什么玩具飞机关油门,马上桨就不动。为什么航模的切熄火,桨还可以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玩具飞机关油门,马上桨就不动。为什么航模的切熄火,桨还可以转?

因为有刷电机的摩擦阻力更大,航模关油就风吹桨转,玩具的风吹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