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如何设置双发差速加垂尾联动?

楼主(2016-10-31):
请教:
有谁做过FT 的 迷你 巡航者?
按照FT的教程,他方向用的是双发差速加垂尾联动,副翼升降都还正常。
然后试飞时做了几个比较喜感的动作,我想试试。
可是貌似不知道怎么设置,网上都说要使用可编程混控,可是都没说具体怎么做。
遥控器是天地飞9
知道的大侠请赐教~

网友:
要实现两个电机差速转动,两个电调是不是要占用2个通道啊?油门同时控制2个电调,实现电机转速同步增减,方向舵和2个电调混控,左转方向舵向左,同时左电机转速下降,右电机转速升高,右转反过来。
猜测啊,没实践过。

网友A:
偶有这个FT教程,发邮箱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偶有这个FT教程,发邮箱来

能不能直接发出来,让大家也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直接发出来,让大家也一起学习学习。

?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有这个FT教程,发邮箱来

大侠请留步,邮箱是A23036@QQ.com

在迷你巡航者教程里面他就提了一下,说混控看我们以前的教程,也不知道是哪个~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1_45:}
{:1_45:}
{:1_45:}
{:1_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有这个FT教程,发邮箱来

看完了,遥控器设置那段还是稀里糊涂~
只知道两发一个插3通道,一个插任意辅助通道,然后混~
具体怎么混………………      打算回家实际拿遥控器折腾试试~
不管怎样,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再次感谢无私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