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飞行120公里

楼主(2016-10-31):
精灵3P入手五个月,全程手动操控,从不使用一键返航之类功能,安全飞行120多公里,

网友A:
为啥我升级最新固件后,飞出去一百来米就没有图像了,之前飞出去一公里左右图像都很好的

网友:
感觉大疆的APP越升级越坑。

网友:
升级前多美好。升级后很悲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升级最新固件后,飞出去一百来米就没有图像了,之前飞出去一公里左右图像都很好的

看看你的像素,像素越高距离越近,像素越低,飞的距离越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升级最新固件后,飞出去一百来米就没有图像了,之前飞出去一公里左右图像都很好的

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咨询大疆的客服?

网友(2017-03-26):
半个月飞200多公里

网友B:
楼主飞了多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飞了多少电

何为多少电?我台机有四电,现在才飞了3百多公里,不过现在小飞精灵,出去带都是带御,御都飞了两百多公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何为多少电?我台机有四电,现在才飞了3百多公里,不过现在小飞精灵,出去带都是带御,御都飞了两百多公 ...

一般一块电池航拍的话平均可以飞两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一块电池航拍的话平均可以飞两公里

我台3P用所谓欧版电飞,到30%电降落,一般都可以飞六七公里,现在飞我要把图传设成自定义25信道,否则很卡,自定义的话和御差不多,一点卡都没有,因为用自动设置时,会经常撤换信道,每撤换一次,画面就会停顿一下,好烦,我的手机APP破解了32信道,在21-29信道都没什么干扰,一般我用25信道

网友(2017-05-11):
这拍的照片好漂亮

网友(2017-06-27):
安全飞行 才长久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