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悟的电池怎样放电

楼主(2016-10-31):
说明写了20个起落最好彻底放电,怎样才能自动放电?平时连续几天不飞怎样自动放电?APP已经设置了3天,那么电池不用管自己的会放电吗没看懂说明

网友A:
APP里面设置是3天放电,之后它电池会自动放电的,发热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里面设置是3天放电,之后它电池会自动放电的,发热形式

不用接到飞机上去吗?那么放电到什么程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接到飞机上去吗?那么放电到什么程度?

不需要接飞机上,一般长时间保存电量是50%,它会自动放到这个电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