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装上直机,通电后十字盘 歪了, ?

楼主(2016-10-31):
如题

网友A:
heli setup那里没对

先掌握一下Pixhawk的基本校准各传感器步骤,然后再设置直升机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li setup那里没对

先掌握一下Pixhawk的基本校准各传感器步骤,然后再设置直升机页面!

网友B:
1.飞控做完全部校准。
2.检查舵机接线顺序;1左,2右,3后/前;
3.Servo PositicRev Trim,3个舵机后面的框,
   挨个点,直到舵机修正动作正确
4.调遥控器通道正反向

网友C:
PIX好高大上,我现在先用CC3d飞着,不知道PIX在电直上用GPS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飞控做完全部校准。
2.检查舵机接线顺序;1左,2右,3后/前;
3.Servo PositicRev Trim,3个舵机后面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PIX好高大上,我现在先用CC3d飞着,不知道PIX在电直上用GPS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Trim是配平,还是舵机中点?

三个一起调十字盘,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一起调十字盘,配平。

en ,我试试,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一起调十字盘,配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尾舵 升降舵跟着动是什么情况?

遥控器是不是混控了?如果没有,那正常的动副翼和升降,斜盘舵机动作正确么?

顺便问下你锁尾用窄频还是宽频?
窄频的话HS4改数据成功了?为撒我的不行呢,日了狗

楼主:
升降舵和尾舵连着动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是不是混控了?如果没有,那正常的动副翼和升降,斜盘舵机动作正确么?

顺便问下你锁尾用窄频还 ...

宽频,就升降和尾舵连着动,你这个问题可以问问 noke
他好像遇到过类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宽频,就升降和尾舵连着动,你这个问题可以问问 noke
他好像遇到过类似的。

他们用窄频都是改4通道的PWM参数,
我也改了,暂时还没成功,继续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