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东北马上就飞不了室外了,怎么办?

楼主(2016-10-31):
东北马上就飞不了室外了,哥们们,你们冬天室外飞行都怎么解决的,有什么好办法好装备推荐下,请不要推荐室内,没有那条件啊

网友:
搬家来南方,欢迎新模友

网友:
穿厚点,也能飞,原来飞五分钟的,冬天就飞三分钟

网友:
搞机杰建议我去地下停车场

网友A:
我在黑龙江,飞倒是能飞,无非就是电池不给力、手指头冻僵,正好可以练习航线。魔友建议我去地下停车场。我建议你带上羊皮手套,防寒手感兼顾。电池要塞到怀里,捂一下,就给力些。

网友:
那就停飞嘛 ,猫冬

网友:
白天滑雪,晚上模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黑龙江,飞倒是能飞,无非就是电池不给力、手指头冻僵,正好可以练习航线。魔友建议我去地下停车场。我 ...

其实挺好解决的  把电池捂热了  再通电  我去年冬天就这么干的 没发现说续航变短了  我们那里一般零下10都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挺好解决的  把电池捂热了  再通电  我去年冬天就这么干的 没发现说续航变短了  我们那里一般零下10 ...

我没有说续航变短啊,,我们这里零下30,电池明显没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说续航变短啊,,我们这里零下30,电池明显没力了

黑龙江的啊

网友:
大雪那个飞呀

网友:
还是我们南方好。

网友:
1、周末打飞的到南方来飞。
2、模拟器飞一个冬天,开春后发现技术提升不少。
3、找室内场馆飞F3P。

网友:
冬天飞油机

网友:
油机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一群大雁往南飞,南方的模友欢迎各位朋友前来飞飞飞。

网友:
去大温棚里最好

网友:
被窝里可千万不能飞哦

网友:
齐齐哈尔的路过,电池做好保温一样可以飞,而且电调还不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