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穿越机组装教程

楼主(2016-10-31):
大家好,今天由小白来分享组装一个空心杯穿越机的教程,说的不好请大神们见谅。
          材料准备
          80mm的碳纤机架
          naze32有刷飞控
          极品8520空心杯电机
          天地飞第三方ppm接收机
          55mm正反桨
          1s600mah电池
          5.8g 20-200mw可调图传模块
          170度微型摄像头
          自制三叶草天线(本人测试距离超出100米)建议新手直接买成品一体图传 因为价格都差不多  省的自己焊接
          防撞保护圈  皮筋若干

先来一张本人的工作桌(霸占的舍友桌)

来一个全景照

全部的主要材料
好了现在开始组装

把飞控自带的小白头焊好  接收机的ppm输出线取合适的长度焊好 并用热缩管套好

按照飞控的ppm输入顺序焊好接收

然后开始给机架按正反顺序上电机  空心杯的正反转电机不要上错

机架上是有橡胶圈的 很紧的

开始上飞控   取两个海绵胶粘在机架上给飞控减震 二来是防止飞控底部有触点突出和机架导电短路

合适角度固定好飞控  然后就可以把电机线焊到飞控上了

按电机顺序依次焊好四个电机线

把接收机固定好后就可以上电脑调参了
naze32有刷飞控的调参软件和无刷的一样 都是cf 当然可以刷bf
调参软件的安装和固件的下载可以参考泡泡老师的 这里就不多说了

下载好固件后 就可以开始连接飞控调参了  由于是用的ppm接收这里就不动其他的了

接收机配置:
1、DSM接收机直接焊接在DSM端口3.3V,GND,RX3,CF软件里配置UART2为Serial RX,同时更改Receiver mode为RX_SERIAL 并把接收机品牌设置为Spektrum1024或者2048
2、PPM接收机直接焊接在PPM端口,无需开启RX_SERIAL,在CF软件里将Receiver mode设置为RX_PPM即可
3、SBUS接收机直接焊接在UART2端口,CF软件里配置UART2为Serial RX,同时更改Receiver mode为RX_SERIAL 并把接收机品牌设置为SBUS

蜂鸣器设置 最后一定要保存

PID的调节  根据每个人的机子的参数不同

飞控上电后观察接收机通道映射

飞行模式和蜂鸣器的设置

最关键的有刷输出的设置
最后设置完后 就可以保存出去试飞炸机去了

最后来个合影
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请大神指教  新手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加我的qq号互相帮助  QQ2798431788空小白  请注明论坛

网友:
专业专注!谢谢楼主的分享!先收藏慢慢学习,正需要

网友:
电机哪里买的

网友:
加蜂鸣器开黑匣子?

网友:
期待天地飞PPM接收机

网友A:
桌垫,不知是不是这么称呼,怎么搜索。

网友B:
这个空心杯的是不是不需要电调

网友C:
本人小白,还请教楼主图传接收机和控也给传授下。最近一直在看穿越机,不知道华科尔的D7E合适不

楼主:
马云那搜扑翼梦工厂店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垫,不知是不是这么称呼,怎么搜索。

马云那搜切割垫  或防割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空心杯的是不是不需要电调

有刷飞控上自带电调的  直接连接空心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小白,还请教楼主图传接收机和控也给传授下。最近一直在看穿越机,不知道华科尔的D7E合适不

D7e刷机可支持dsm卫星接收的

网友:
准备也装个有刷的,现在有个JJRC那个,其实也不错,不过不好装FPV设备

网友:
目前最好的空心杯电机就是极品8250吗 普通8250跟他差在哪呢?

这种小飞机一般用什么遥控啊?

网友:
留名,准备装一个玩

网友:
不错,好帖,不过空心杯的寿命真的很蛋疼

网友D:
上电就转,遥控打杆在地面站有反应,机机还是没反应,一直高速转,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就转,遥控打杆在地面站有反应,机机还是没反应,一直高速转,什么问题

命令输入
set motor_pwm_rate=1000
回车
save
回车

网友E:
楼主有没有碰到过空中停转?新搞了个空心杯穿越,电池新的充满后起飞,自稳和手动模式,起飞10秒左右就停机,再次解锁后又可以飞,然后又空中停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碰到过空中停转?新搞了个空心杯穿越,电池新的充满后起飞,自稳和手动模式,起飞10秒左右就停机 ...

我也遇到过,不过不用再解锁,过一秒又自动恢复了,期间指示灯都是亮的,偶尔发生,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F(2018-03-14):
那天地飞控上要调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天地飞控上要调整什么?

中立点调一下就行

网友G:
楼主,这一套配下来要多收米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立点调一下就行

还有就是我也是你这款飞控,就是不知道怎么调,飞起来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一套配下来要多收米呀?

直接买现成的两三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