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04更新GAMEBOX6充电器评测:PowerGenius C610 VS iSDT SC-608

楼主(2016-10-31):
2016年10月31日中小功率(50~200W)的两款同级别充电器对比评测:C610与SC-608
2017年1月4日更新:Warrior II Game Box 6

充电器来源:之前我有个C610,被我作死(自己给自己充电)玩坏了,买了个新的。朋友的B6太渣故买SC-608然后借我玩了玩,膜都没揭(他不让我揭= =)。GB6看着好玩就买了,后来发现一点也不好玩:(

注意:GAMEBOX 6 的V1.4.x.4.x 固件程序对于风扇控制存在一个bug,V1.5版本已修正,请立即更新,低于1.4的固件程序没有该问题。新产品存在问题很正常,改进修复就好。GB6目前正在解决已经发现的问题并优化总体性能,请见45楼及以下的回复。
本帖将持续更新已经解决问题后的功能特性。

先看样子

特性:SC-608更小,而C610是金属外壳,GB6最大,风扇尺寸基本上一样。SC-608的输入和输出电端口都是XT60,而C610是DC5525输入,4mm香蕉头输出,GB6是4mm输入输出。SC-608一个平衡接口2~6S通吃,C610是5个接口,分别对应2S3S4S5S6S。C610为168元,SC-608和GB6为199元。GB6带了个5525转4mm香蕉头,他们说因为4mm损耗更小所以说没DC输入,用它去兼容DC5521损耗更大,使用时请勿超过6A(C610笑而不语).

注:本帖未展示镍氢、铅酸电池充电测试,只知道它们都能很有效的进行dv/dt判定。未进行放电测试,无再生放电功能的充电器放电能力几乎完全取决于其散热能力。

充电精度测试

相比于电压,充电器的电流精度都不是太高。其一充电器的各个部件都存在电阻,其二检流电阻存在误差和温飘。两者看起来差不多,在图中C610的电流精度略高,但是我上一次用SC-608的时候(没拍照)设6A就测的是6.00A。容量是电流对时间求积分得出的,故电流精度基本上算是容量精度。更新:GB6的电流精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注:GB6我费了好大劲才让他老老实实的10A充电,它还给我磨叽,我已经无奈了(详见下文:存在的问题)。厂家正在极力改正,可能在下一次更新中修复。

测量电压精度使用了两款电池,一款一致性非常高(黑色外皮+深绿色标识)另一块一致性较低(深蓝色外皮,容量和内阻都明显不同)。
平衡模式充电完成之后立即测量电池,测试所使用的这款测电器比我那钳表精度更高。

好电池,上图为C610,下图为SC-608

可以看出,它们的充电精度都非常高。由于电池一致性非常好,故几乎无需平衡。
更新GB6:平衡精度明显较低

差电池,下图为C610,上图为SC-608。相比于C610,SC-608的平衡精度更高,但是平衡时间却长的多。原因见下文充电方案解释

更新:GB6没啥充电特点,精度还不高,相比于B6优势不明显,着实令人失望。

充电器独特的充电方案特性与解释

线损补偿VS涓流平衡VS全程平衡

C610充电器使用了线损补偿,在平衡充电模式下,电流在5秒内达到设定值同时电压明显上升,在30秒处停顿2~3秒中,然后在3秒内迅速继续充电,你会发现这次显示电压几乎不变,因为它将前30秒测量的电阻分压给减去了,这不仅仅增加了精度,还大大提升了末期(恒压充电)的充电速度。

0分30秒,0.0A,表上的-0.05A是偶然误差,请无视。

SC-608充电器使用涓流平衡,即在充电末期(显示快充完成,绿色)及充电完成(显示蓝色)未完全停止充电,仍然以微小电流进行充电,维持4.2V/S同时继续平衡,直到单片压差和总电压达到要求。这样一致性较差的电池仍然可以平衡的非常好(见差电池充电电压精度测试),但是所需时间延长了大约12分钟,不包括后期恒压充电阶段。

GB6采用正常、较快和快三种充电模式。三种模式下都是全程平衡(可以在图像显示下看见,-号就是单节放电)正常就是末期涓流平衡,截止电流小于设定截止电流,逐渐减小电池压差。较快即当电池压差和充电电流小于设定值便停止充电。快近似于CHARGE模式,当最高一片电压达到设定值同时充电电流小于设定值时立即停止。在充电过程中,即使电池压差低于设定压差仍会继续平衡,进一步提升精度(见66楼)。

这是GB6在“较快”模式下充电的结果,可见它的精度还没B6高,而且速度也没C610快。
这就要靠平衡方案算法的进一步改进来解决了

负载能力测试

C610充电器可以在不到11V输入直接推动120W满功率,效率92%,不过在输出电压较低时效率较低,约为85%~90%。第二张图可见DC插头存在一定损耗(约0.59V),即使这样,C610也没过热。

SC-608在输入电压低于16V时功率下降,看起来输入电流被限制在了10A。SC-608的效率非常高,虽然按照150W/160W是93.8%,但是实际测量可达96%(显示的输入功率可能是根据输出功率计算得到的)。不过它最高支持30V输入,满功率输出支持的输入范围16V~30V整整14V。

更新:GB6在14V以上可以达到满功率,10.5V(输入电压下限)~14V不能达到满功率功率下降相比SC-608更小。满功率输出支持的输入范围14V~18V仅仅4V。
其同步整流效率92%。

其他功能

SC-608:显示电池单片电压和内阻,显示输入功率。设定输入最低电压和最低功率50~150W。音量调整,自检。截止电压调整:LiHV4.35V LiPo4.20V LiIo4.10V LiFe3.65V。

温控风扇高于60度时开启,低于50度是关闭,满功率充电时通过风扇调速维持55度上下。

C610:充电容量限制、充电时间限制、外温限制。只平衡电池模式、显示电池电压、内阻测试、截止电压无级可调3300mV~4300mV、输出功率限制10~120W。舵机测试仪900mS~2100mS。数字电源:5.0V~20.0V 0.1~10A 120W。

注意:在测试电机时,舵机测试仪可以直接用电调的5VBEC直接供电,无需外接电源。但是内阻测试会给电池充一下电,故需要外接电源。

C610是流控风扇,根据输出功率开关风扇,不具备调速功能。满载工作十分钟,外温21度内温仅31度,散热能力良好

更新:数控电源似乎可以不受120W功率限制,加上它本身散热能力良好,尽情享用吧*^O^*

更新GAME BOX 6:内阻测试(在充电/放电/存储过程切换显示界面有几次显示有几次为0不知道为什么),显示输出功率,输入功率/输出功率限制,充电容量%限制,温度限制,时间限制,充电/放电/存储电压全范围可调(2000mV~4370mV),可调节充电终止电流。电压电流对时间作图。流控风扇,根据功率自动开启,不可调速,机器不过热,但无内温显示。

V1.5更新:可以对任意电池充电!选择SBPack,然后手动设定电池的充电限制电压、充电电流和恒压充电截止电流。这功能可以给内置平衡电路的电池组充电。

存在的问题

C610的数字电源不适用于精密仪器和负载变化很大的装置工作设定5V1A给1.2V1A恒流设备,在断开时电压会瞬间调到7V以上。同时设定12V 5A,接入约1欧姆电热丝,电压瞬间掉到1.5V然后经过1.5秒回升到5.8V 5A作恒流输出。所以说你用它给热熔胶枪、LED、电灯泡、电热丝、电调电机等工作就好了。万不可以给笔记本电脑、手机、数码相机等直接供电,小心故障!更新:一位朋友C610给电脑供电未出故障,正常充电。看来是我多虑了,不过还是小心为好,(电脑内部有保护,输入不稳定是不会充电的)未停止输出先断开热切割丝时却显示BATTERY CHECK DISCONNECT。然后我退出它居然显示REVERSE POLARITY CHECK,一根热切割丝是无源元件,哪来的反接?!??还有就是B6在反接时显示REVERSE POLARITY断开后还原,C610却不会自己还原,在设置里面关闭声音却不会关掉这个,让我很不爽。

注意:充电器不是直流电源模块无需做到响应迅速(SC-608没有数字电源功能),毕竟电池就是个巨大的电容。故这不是充电器的问题,而是充电器多了一个不是特别好用的功能,比没有这个功能的充电器好了一点点。

现在的SC-608基本上已经修复了第一批的故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可靠性问题。它的风扇经常震动,正常工作时风量大,噪音小,但是它时不时震动大噪音大风量却很小。绝大多数时候待风扇转起来时会正常,但是在一次放电时到了70度,出现了轻微的焦糊味,随后手动停止操作。更新解决方案:开机手动运行两次自检风扇就能转起来了。

注意:不论什么充电器,不论是充电还是放电,只要接电就必须有人值守,不要抱任何侥幸!

SC-608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输入电流限制在10A官网和说明书均只字未提,只有问客服或者其他魔友才会知道。

GAME BOX 6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难操作的充电器!
注:厂家已经知晓这些问题,正在极力改进中,请已经购买的用户更新固件,尚未购买的用户观望一段时间(SC-608刚出也是一大堆问题)。

首先它有个“电池容量”设定,还任性的通过C数限制电流,更可气的是LiHV都能限1C。而其他充电器(包括B6)充电容量限制和电流大小设定是独立的。
建议统统把容量调到30000mAh(强迫症可能会感觉不适)。输入电流等量时需要用左侧按键挪光标然后然Y输入那个数字或字符(晕)。它的锂电节数存在BUG,即使你手动输入节数,不接平衡头仍然拒绝充电,这样它无法充内置平衡的电池组(如电动工具、电瓶车电池等)。更新:已在V1.5中修复。
而且要大功率,你得把输出功率调到150W(在充电任务界面,默认是100W),还要把输入功率限制调到150W以上如300W(在主界面,容易被忽略)。
要停止任务同时按下O和X即可,但是要开始任务你需要在任务界面光标移动到|>位置然后按下O,没移到|>按O和移到|>按Y都不能开始任务(所以说这样设计干嘛,O完全可以省了)。给Warrior II的建议:在任务界面按住O两秒即开始任务。“<”和“>”按键几乎没用,只能调节电池类型和充电模式还有保存设置选择。Warrior II的建议:电流电压等设定按一下改变10mV/0.1A 按住两秒连续改变0.1V/1A。

最可气的就是它很会磨叽:不论充什么电池,只要充就先以小电流充整整两分钟,我已经忍无可忍了!!编程序的人当时在想“电池活化”在外场基本上是12分钟充满一块中小电池,GB6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

选择合适的充电器

C610和SC-608不相上下,功能和性能有所区别,故没有更好,只有更适合。
Game Box 6尚未完善,敬请期待。

SC-608体积非常小,高亮彩屏,功率大(150W>120W),操作迅速。支持4.35V的LiHV意味着可以给电池多充比普通充电器13%的电量。XT60直插电池,熟练使用上电之后即可在5秒内开始充电,加上其效率高 很适合外场充电。支持9~30V输入但最大功率只能在16V以上才能达到,建议用5S以上铁锂。

C610体积也不大(比功率是它一半的B6小一点),界面清楚,电流大(10A>8A)。拥有多重保护措施(过容量、时间终止)。4mm香蕉头可连接多种设备。线损补偿可以明显加快充电速度。PPM输出不仅仅可以测试舵机还可以校准舵机行程,很适合外场使用。电压可调最高4300mV意味着可以给电池多充比普通充电器9%的电量。数控电源可以恒流切割泡沫适合DIY KT板机。适合家里停电了结合蓄电池进行应急供电。至于给笔记本电脑供电,为什么不再花二十多块钱单独买一个稳定的DC-DC电源模块呢?

楼主:
注:最后两张图是SC-608充电完成之后立即取下的电压和一致性,表现了在不使用涓流平衡功能时的精度。

网友:
最喜欢这种图文并茂的科普贴了,刚买了SC608的支持一下!

网友A:
最后还是颜值取胜,入了sc608。试了下蛮好玩,改天充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还是颜值取胜,入了sc608。试了下蛮好玩,改天充电试试。

其实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608还有个缺点那就是开始充电电流上升非常缓慢,0.1A~8.0A上升足足花了30秒钟。晕

网友B:
其实俺最好奇的是文中这个奇妙的结论是如何诞生的。是与上级计量器(比如6 1/2台式表)对比鉴定的结果吗?:

“测试所使用的这款测电器比我那万用表精度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俺最好奇的是文中这个奇妙的结论是如何诞生的。是与上级计量器(比如6 1/2台式表)对比鉴定的结果吗? ...

还没那么高的台式表。图中用的那钳表有点蛋疼。自动量程测单节电池是04.20V而不是4.200V,我手动量程也不能4.200V而是显示0L。测量一个满电电池显示12.52V。而那个测电器是和一个0~33.000V电压表比对的,那个电压表接AD584电压基准10V时显示9.998V意味着精度更高,所以说测量充电精度使用的就是图中的测电器。

还有就是不能使用BB响测量电池电量因为4.20V能测出4.14~4.27V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那么高的台式表。图中用的那钳表有点蛋疼。自动量程测单节电池是04.20V而不是4.200V,我手动量程也不 ...

三位半表就是这样的,1.999 以上就是 2.00。即使这只是个钳表附带的万用表(或者万用表附带钳表),它仍然是一个计量器具,有国家律条管着。俺仍然建议相信它而不是那个不承担任何结果的模型小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608还有个缺点那就是开始充电电流上升非常缓慢,0.1A~8.0A上升足足花了30秒钟。晕 ...

习惯了,缺点其实最大是充电时间并没有缩短多少。5000mah3s电7a充了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了,缺点其实最大是充电时间并没有缩短多少。5000mah3s电7a充了半小时。

如果你之前小功率充电器使用的是B6的话,那么选择SC-608是正确的。因为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955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位半表就是这样的,1.999 以上就是 2.00。即使这只是个钳表附带的万用表(或者万用表附带钳表),它仍 ...

感谢你的建议,看来最好是用四位半以上的万用表进行测试。

网友B:
608输入输出居然使用完全相同的插口,而且都是male。这可是电子产品安全设计的大忌啊。
当然可以说是为了方便XT60电池。可是T插呢? JST头呢? TRX头呢?4mm 头呢?....

网友(2016-12-04):
看来买 608 还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08输入输出居然使用完全相同的插口,而且都是male。这可是电子产品安全设计的大忌啊。
当然可以说是为了 ...

其实换个角度思考,这个充电器没有Regenerative Discharge功能,倒是可以利用这两个输入输出口来变相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换个角度思考,这个充电器没有Regenerative Discharge功能,倒是可以利用这两个输入输出口来变相实现 ...

也是啊。早年间用Hyperion的时候曾经这样用过。
只是,千万务必牢记要设好输入的 low voltage cutoff...

网友:
C610多少钱啊

网友:
淘宝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