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在天9超级版遥控器上可以保存多组固定翼数据

楼主(2016-10-31):
请教大家,新买的天9超级版,我想把我多架固定翼设置好的参数保存,方便每次玩不同飞机时,不用每次都要重新在设置下参数和正反舵等等。但是机型里面只有固定翼一组选择,其它全部是直升机的。 有会设置的烦请传授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作为一个老模友理应带带新模友,但是看到楼主的积分和发帖数量。我就问一句,天9说明书被你吃了么

网友B:
你可以把所有的模型参数都设置成固定翼模式。哎!想教你又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手机打字累!

网友C:
是这样的 机型类型与图无关 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老模友理应带带新模友,但是看到楼主的积分和发帖数量。我就问一句,天9说明书被你吃了么

看过说明书,就是没看明白才来咨询,虽然不是新手,但也不代表有不懂的地方,不懂就问,看说明没研究懂的问下会的朋友不是点破一下就能马上明白么。不愿赐教也请别喷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所有的模型参数都设置成固定翼模式。哎!想教你又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手机打字累!

谢谢,大概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 机型类型与图无关 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