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下降后9秒就失联正常吗?

楼主(2016-10-31):
请大神们帮我看看,飞行8分33秒系统提示系统自动降落,当时电量显示还能飞7分多钟,但9秒后就失联了,这正常吗?
当时是在四川阿坝黑水,我飞了1500米后手动返航了,返航走到一半,高度500米,距离830米,在河谷位置,没有阻挡,三维地图上也能看到。
飞行记录上传大疆,客服说是我取消了自动返航所致,可我是在手动返航啊!
别说还有7分钟电量,哪怕只有一、两分钟,我也能把它飞到公路附近降落啊(距公路400米左右)。9秒就失联,我根本没办法应急处理,那里又是很陡峭的山,我又没有专业攀岩技术,叫我怎么找啊?

截图和视频附上,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究竟怎么回事哦?

网友A:
失联的时候还有50%的电量,这个情况是99%是大疆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联的时候还有50%的电量,这个情况是99%是大疆质量问题

我也感觉是电池问题。大疆客服说是我取消了自动返航造成的,可我当时也是在手动返航啊。

网友B:
海拔高了,气温低了,电池性能快速下降,不够飞回来了,大疆逻辑是原地降落,是这样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海拔高了,气温低了,电池性能快速下降,不够飞回来了,大疆逻辑是原地降落,是这样的吗?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拔高了,气温低了,电池性能快速下降,不够飞回来了,大疆逻辑是原地降落,是这样的吗?

原地降落可以啊,但总应给我正确提示,以便应对吧?哪怕提前一、两分钟提示我,我也能在它降落的同时把飞机拉到公路上空吧?这样它降落后我还能去找到它。
可它提示的是还能飞7分钟,结果却只有9秒钟,谁能做好应急措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

飞了8个多月,三块电池循环都在20-30次,我应该不算是初哥了吧?电量不够原地降落我当然知道,也充分理解大疆这样的设计。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不提前正确提示?以便应急处理避免损失。

网友D:
楼主找到没有,你是不是在小哑口山下去有7-8公里那个地方有个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找到没有,你是不是在小哑口山下去有7-8公里那个地方有个桥

没有找到嘛。当天请了三个当地人一起找,说好找到给300元,没找到不给,不过我还是感谢了100元。第二天我一个人又去了一次,也没找到,估计落到山顶上了。坡太陡,有危险,只能放弃了。
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地方,只知道那里叫沙石多乡。

网友E:
应该说是电池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说是电池故障了,

我也觉得是电池有问题。我不怕留空时间短,就怕它提示不准确,误导飞手。

网友F:
好像取消返航后有这毛病,我在甘孜新都桥外发生过一次。当时太注意关注画面摄像和拍照,突然看到画面上有房子和围墙,飞机高度已经低于房顶了。赶紧问旁边一当地人帮我看看这是哪里,如果飞机落地了肯定是找不到了,他看了半天也看不出来,电池还有30%吧,赶紧拉起来,还好,终于目视到了飞机,这架是P3P。以前飞了上百架次的P3S,好像没有发生过自动降落的事情。

网友:
那个定位是落地了位置还是失联了最后位子、我朋友就在黑水

网友D:
你那个定位是落地了、还是失联了定位、我们朋友更好在黑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定位是落地了、还是失联了定位、我们朋友更好在黑水

失联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电池有问题。我不怕留空时间短,就怕它提示不准确,误导飞手。

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取消返航后有这毛病,我在甘孜新都桥外发生过一次。当时太注意关注画面摄像和拍照,突然看到画面上有房 ...

跟我一样的情况嘛,看来大疆这个是普遍性问题?

网友:
这样看来,电池的隐患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