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天地飞9能不能设置襟翼慢放功能

楼主(2016-10-31):
如果能的话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不能,天九只有油门通道可以设置延时!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B:
  顺便说一下为何天地飞的说明书没有一些具体的设置说明 因为个人的理解不同自己的飞机的设置错作方法等都不一样 没有固定烦人模式 我也使刚入魔半年的新手 天8S到手后说明书看一遍就把飞机拿出来在上面实战调整设置 给新手一个建议 你可以把你不明白的设置到时设置一个最大值 打一下动作 再设置最小值 再动作看两者有啥区别 你就啥都明白了 本人半天时间天8S的控基本全懂了 当然这需要个人的悟性和很强的动手能力了 下面就本人的具体的设置在这里和大家交流一下如下:
  1参数设置里第五项(辅助通道设置)进入通道6设置成vA ,当然VB VC 都可以 个人习惯而已。第2步到参数设置的9 襟翼副翼混控进入 选择开 第三步进入10项襟翼微调选择开 比 率100第三步进入17项高级设置再到9项空气制动混控开 开关F  位置1 控制人工 升降延时 2  在翻屏副翼-7.1  升降-35  襟翼-7.1  副翼-32 (这个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机子的特点边调试边看边改边参数 直到舵量和水平位移动作能协调一致)为何要有水平尾翼的配合呢 因为襟翼放下飞机会抬头 要用尾翼翼压下去 知道这个原理就自己去设置升降的参数就可以了  注意副翼和襟翼的参数设置不能太大太大的话你一放下襟翼动作量太大 VA旋钮的慢速放下功能就没有了 呵呵这个我可捉摸了好几份钟 通过思考和实践几下就调出来了  在说明一下 如果设置完后你的有的没有动作就看一下是不有的数值是0了改变一下不要使0就可以了 需要时F开关打到1  襟翼应该微微向下动作一点(动作的多少可以用数值来设置) 此时再用旋钮开关VA就可以看到襟翼你可以随便控制下方的时间和角度的大小  当然我还设置了好多的功能 呵呵  天8S 真不错  就需要自己去开发了
还有这样的设置你可以看到襟翼放下时 再到副翼 还有差动控制也就是说还有控制飞机转向的功能有事先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说一下为何天地飞的说明书没有一些具体的设置说明 因为个人的理解不同自己的飞机的设置错作方法等都 ...

谢谢码字辛苦,天地飞说明书就是个笑话,看的糊里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天九只有油门通道可以设置延时!

好的,不折腾这个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