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却有了远航的心(二) 继续请教各位老司机

楼主(2016-10-31):
之前入了个冲浪者max+apm,也就是新材料的冲浪者,apm是3.1.1固件,炸了4次。目前还在视距内飞,基本不敢看屏幕,但是手抛和降落基本没问题了,今天试了下FBWA模式,感觉还不错,就是转向和回中比手动模式慢点。又试了下FBWB模式,一切换到FBWB模式就油门自动加的很大,速度太快,不敢用。
有几点疑惑,恳请各位老司机解答:
1、由于没装空速计,FBWB模式下的速度是不是由巡航油门百分比确定?
2、很多教程上说不要用apm来设置失控动作(apm设置失控动作相当于加了个循环语句,apm会不断循环查询,增加飞控负担),而是在遥控上设置。不明白的地方是,失控和关控是不是一会事?现在关控了,的确会显示切换到返航模式,不知道失控是不是也会一样?

网友A:
没装空速计,FBWB飞过,没出现油门很大的情况,载机小胖、默认参数,一般飞FBWA模式,随便玩玩的话FBWB没什么用。在遥控上设置失控保护就行了,关控显示返航就对了,实在不放心头顶飞,关控,飞机应该转圈。

网友:
新手老鸟还是别上apm了,太折腾,还是上不需要太多调试的吧,果子,A控,切糕,三大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装空速计,FBWB飞过,没出现油门很大的情况,载机小胖、默认参数,一般飞FBWA模式,随便玩玩的话FBWB没什 ...

请问下你起飞多少油门?巡航油门是默认的45%吗?

网友A:
起飞80--100,平飞50左右吧,看机型了。

网友B:
我飞丢过一架固定翼,切fbwb模式全油门往前飞,无法切其他模式了,就这么丢了。后来在很远的地方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80--100,平飞50左右吧,看机型了。

估计是我巡航油门设的高了,设了40%。我50%油门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丢过一架固定翼,切fbwb模式全油门往前飞,无法切其他模式了,就这么丢了。后来在很远的地方找到了

fbwb模式可以转向啊,是不是失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fbwb模式可以转向啊,是不是失控了?

不清楚啊,第一次飞,切了模式就这样,自己作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啊,第一次飞,切了模式就这样,自己作死

找回来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回来就好

炸的粉碎,至今没有买新飞机,看着伤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的粉碎,至今没有买新飞机,看着伤心

我觉得我这架早晚也得丢,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我这架早晚也得丢,哈哈

给你一个建议,买个风筝线牵着,调试的时候至少不会丢

网友: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