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800、F3系列室内穿越对频调试

楼主(2016-10-31):
飞机盒子非常小,和14sg一对比就知道很小了

实际上更小 配件就一块电池 没有充电器

和亚拓的螺丝刀对比一下 非常小

对频和模式调整

对频需要摁到fm800接收机上面按钮

所以需要把上面的螺丝拧开

下面把Futaba遥控 控制模式调整到 7ch模式 打开控

手摁着接收机按钮 保持摁着通电 等待指示灯变成常亮 对频成功

但是此时接收机是sbus模式 需要调整到cppm模式

方法是关闭遥控 通电情况下摁着接收机按钮 6-10 秒

等到快闪的时候再摁一下按钮 这样接收机就变成cppm模式了

记得断电重新上电

室内穿越F3飞控的简单调试

由于机型都是成品 PID和一些复杂设置是完全不用操心的

只需要设置好 匹配好遥控器就好了

不要装桨 打开遥控器 通电

用安卓数据线 连接飞控usb接口 打开CleanFligt

在reciver(接收机选项)中看看当推动摇杆有没有反应

此时应该有反应 否则接收机模式错了

观察遥控器各个通道大小变化 从左往右 从下往上 为大

如果有反向 在link菜单Reverse 舵机反向中设置反向

一般俯仰和油门通道有错

在Link菜单 End-Point选项中Thr油门通道设置左起第三个数值

使得油门摇杆在最低位时CF中数值为999

在遥控器link菜单 中立设置中调节 Sub-Trim     ROLL PITCH YAW三个通道

使得CF中的值为1500 ±2 误差以内

油门在最低位是 999 我这个没通电 不用参考 ROLL PITCH YAW 全部是1500

下面点击CF的CF的 Modes 模式 选项

选择一个三段开关和一个两段开关

用两段开关映射ARM ( 解锁 )选项 选择相应的范围

当激活ARM即可解锁

用一个三段开关映射飞行模式

Angle为自稳模式

Horizen为混合模式

不映射的时候为纯手动模式

记得保存哦

完成后重新确认一遍

现在断开USB连接 上桨

重新上电

上锁 解锁  推动油门 穿越咯!

如果有不懂得可以问

我尽自己努力回答

楼主:
这是CleanFlight的文件夹 不需要fan qiang 直接解压 在chrome中用开发者模式加载本地应用就可以使用  不会安装的可以百度一下 非常方便的 有不懂得问

网友A:
你好,问一下我的谷歌浏览器下载不了插件怎么回事。

网友:
我的fm800易失控

网友B:
先下一个lantern再下插件试试

网友:
FM800pro用Fasst multi模式sbus就可以,延迟更低,

网友C:
室内机用fm800够了,fm800pro天线太长还重

网友D:
飘飘来帮顶贴,FM800pro已经基本不失控了,适合小穿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问一下我的谷歌浏览器下载不了插件怎么回事。

谷歌应用被ban了  国内正常网络无法连接谷歌服务器 所以无法正常下载
想要安装CF 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 安装fan qiang挼软件 挂代理 (推荐一个 天行VPN)  无需注册 免费体验一小时 但是速度非常慢 不过用来下载cf 肯定够了

第二个就是不去下载 直接下载我上面的压缩包 解压  谷歌浏览器右上角 三个小黑点--更多工具--拓展程序--勾选右上角开发者模式--加载已解压的拓展程序--选择解压包
这样就安装完成了

楼主:
失控还没有发生过  不过我的fm800pro坏掉一个 还没飞就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内机用fm800够了,fm800pro天线太长还重

pro的天线确实长 我的200轴距穿越两根天线还不知道往哪放 现在夹在机臂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飘飘来帮顶贴,FM800pro已经基本不失控了,适合小穿越

谢谢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下一个lantern再下插件试试

lantern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谷歌应用被ban了  国内正常网络无法连接谷歌服务器 所以无法正常下载
想要安装CF 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 ...

谢谢,终于连上了。还有问题不明白希望能告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