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KDS的450SV版有副翼,想改无副翼,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6-11-01):
本人是KDS的450SV版有副翼,想改无副翼,是不是买个KDS的无副翼头总成换上去就可以,因为我是平衡仪版本的,所以应该不用换陀螺仪,请问大神们,除开换成无副翼的头,还需要换什么东西,斜盘舵机我已经换成数字的了,还需要改动平衡仪的什么设置吗?本人新手,有副翼炸了修好麻烦

网友:
陀螺仪要换吧,旋翼头买冰人的吧

网友:
如果有合适长度的大桨球头连杆,可以用现有旋翼头改,以前改的500ESP

网友:
根本不用換數碼舵機,

人家用數碼舵機,主要是有些三軸陀螺儀要配數碼舵機,

如果你運氣好的,能買到合適的無副翼主旋頭,就可以單單換主旋頭就可以了,

其他任何都不用改動,

主旋頭可以去淘寶  富麗 (ALZRC)的官方店去選購,

或者,連主旋頭都不用買,

你把副翼拆了,更改一下就可以了,以前有貼教人怎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