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20空机都带些什么东西

楼主(2016-11-01):
标配是怎样的?有没有送点配件什么的
网上价格很多,770算合理价格不

网友A:
我记得好像带一副大桨、尾桨,螺丝刀,还有什么忘了,我当时不带控的标配是600多买的。
这个鸡鸡老手飞真是不二选择,刚开始玩一定要注意舵机,炸鸡切熄火一般就是扫舵机齿;

我飞的过程中易损件是脚架、连杆、舵机齿、横轴。
大桨很耐炸。

网友B:
单机770?肯定送很多东西的,要不然买散件装一台都不到700吧

现在出厂的K120已经越来越好了。早前的侧摆会卡轴磨损连杆,现在的就不会了,侧摆一点都不掉转,相当给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带一副大桨、尾桨,螺丝刀,还有什么忘了,我当时不带控的标配是600多买的。
这个鸡鸡老手飞真 ...

我120炸鸡易损件只有脚架、尾桨和大齿,其它的都不会出现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120炸鸡易损件只有脚架、尾桨和大齿,其它的都不会出现损耗

我的横轴容易歪

网友:
不是容易歪,是很容易歪。不过校正也很容易,两把钳子几分钟搞定

以前的K120横轴是淬火硬化过的,比K110的硬,但是校正的时候容易掰断。现在好像都没有淬火过,很软,一碰就弯。但是可以反复校正,基本不会耗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机770?肯定送很多东西的,要不然买散件装一台都不到700吧

有好的店家能具体推荐下吗不让发链接的话站短或者店名都可以

另外拜读过你介绍的有关120的经验很受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好的店家能具体推荐下吗不让发链接的话站短或者店名都可以

另外拜读过你介绍的有关120的经验很受用

论坛发店名有广告嫌疑

给你发内信,需要加好友验证,我不知道怎么加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发店名有广告嫌疑

给你发内信,需要加好友验证,我不知道怎么加好友

好像是设置问题。
现在站短应该可以直接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发店名有广告嫌疑

给你发内信,需要加好友验证,我不知道怎么加好友

收到站短了谢谢
挺奇怪的现在tb店标价都在810-850之间,而自己买所有配件加起来好像也不到700,不知是我什么地方看错了
另外请教新版和老版120,有没有办法快速区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到站短了谢谢
挺奇怪的现在tb店标价都在810-850之间,而自己买所有配件加起来好像也不到700,不知是我 ...

散件便宜、整机贵。。你没有看错,就是这么扯蛋。。。卖家说是厂家对价格监控,不让标低。。你可以跟客服MM聊聊

现在一般都是新版的。新主板上两个贴片二极管是黄色,尾MOS管可能是叠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件便宜、整机贵。。你没有看错,就是这么扯蛋。。。卖家说是厂家对价格监控,不让标低。。你可以跟客服 ...

好的谢了

网友C:
看了帖子,翻出之前买的备用新主板。果然是黄色贴片
如果能避免侧钟摆磨主轴,说明3轴陀螺滚转率加大了。
120的开发者还是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帖子,翻出之前买的备用新主板。果然是黄色贴片
如果能避免侧钟摆磨主轴,说明3轴陀螺滚转率加大了。
...

我现在也不确定是不是主板了。。。情形如下
之前我因为等新主板停飞无聊,就把拉杆和旋翼头、头罩、大桨等全部换新。换上主板后,测试侧摆确实不怎么磨损(磨痕极轻微,可以忽略的程度。而且我用的新电池原地侧摆是不掉转)。上百电极限侧摆下来,拉杆只是有一点点磨痕。后来金属桨夹轴承散了,换上塑料桨夹,拉杆也换成110的拉杆,但是磨损又变得很快了。
无奈之下我用你的方法,拉杆内侧绑了一根铁杆。暂时测试下来算是不磨损了。我怀疑是塑料拉杆太软,顶大螺距(再加上略微卡轴),塑料拉杆受力太大变形后导致磨限位臂,并且拉杆磨得越薄就越软,越软就越容易变形,恶性循环。。。还是要加硬拉杆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帖子,翻出之前买的备用新主板。果然是黄色贴片
如果能避免侧钟摆磨主轴,说明3轴陀螺滚转率加大了。
...

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也解决了。之前120钟摆侧摆总是有的时候稳定,有时候会漂移,摆的时候需要微微打方向舵修正。一直不知道根源。原来是拉杆的问题,拉杆磨薄变软,导致极限螺距的时候动作变形。把螺距拉杆加硬后,尾巴就是一根搅屎棍啊!方向一点都不用做修正的,真神机!哈哈~

网友C:
那个杆子不加固会磨损很快,因为空中或者炸鸡时候扭曲,限位器就像刀一样削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杆子不加固会磨损很快,因为空中或者炸鸡时候扭曲,限位器就像刀一样削下去

很实用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