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22供电问题。

楼主(2016-11-01):
请问摄像头和图传都是12V,电池是4S,怎么接线?

楼主:
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楼主:
摄像头怎么供电?飞控内置变压模块,把5V转成12V么?还是只接摄像头的视频输入,单独电源接?

网友A:
知识不过关啊,用个宽电压的摄像头,直接从电源取电,或者从图传取电,实在不行买个5v的bec,飞控你要买个12v的bec俗称稳压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B:
u22供电有以下几种方法1:3s电池下,飞控用电调供电,或者从电流计后面接一个5v的bec给飞控和舵机供电,图穿和摄像头是12v,只需要接一个配套的电感。2:  4s电池下,飞控用电调供电,或者从电流计后面接一个5v的bec,图穿和摄像头用一个电源转换模块或者12v的bec,转换到12v给摄像头供电。图传供电第二种方法,单独使用一块3s电池插到飞控给图传供电。以上两种方法接线请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u22供电有以下几种方法1:3s电池下,飞控用电调供电,或者从电流计后面接一个5v的bec给飞控和舵机供电,图穿 ...

感谢。请问摄像头和图传的信号线接图传,电源和地线接ubec么?飞控供电是电源转换器的口,下面图上标记的位置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识不过关啊,用个宽电压的摄像头,直接从电源取电,或者从图传取电,实在不行买个5v的bec,飞控你要买个1 ...

感谢,说明书太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请问摄像头和图传的信号线接图传,电源和地线接ubec么?飞控供电是电源转换器的口,下面图上标记的 ...

你说的不对,我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摄像头和图穿接飞控

网友:
直接用电调bec供电 电流计不供电的  或者买个ubec独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不对,我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摄像头和图穿接飞控

飞控用5∨供电,请问是取的接收机的电么?如果用4S供电,是不是把电流计的电从图上电源转换器V口接个bec变成12Ⅴ再接到L口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用5∨供电,请问是取的接收机的电么?如果用4S供电,是不是把电流计的电从图上电源转换器V口接个bec ...

我说的,结合说明书,已经很明白了呀,你说的乱七八糟,接收机都是飞控供电,你怎么取电,你先把摄像头和图穿接好,转换模块输出输入底线三根线插飞控,至于怎么插,看说明书,飞控的bec从电流计后面接,因为飞控耗电也要计到电流计里面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控用5∨供电,请问是取的接收机的电么?如果用4S供电,是不是把电流计的电从图上电源转换器V口接个bec ...

晚点拍个视频?不过做视频要点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晚点拍个视频?不过做视频要点时间的

方便加下QQ给指导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晚点拍个视频?不过做视频要点时间的

55199607,先谢了。

楼主:
感谢各位,好了。

网友B:
我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明白

这么接,不对么?
12V-图传-飞控-摄像头
Bec转5Ⅴ-接收机-飞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接,不对么?
12V-图传-飞控-摄像头
Bec转5Ⅴ-接收机-飞控

你电调呢,图穿怎么两路线?我就一路线

楼主:
临时接的,最终想用4S接带5V和12VBec的分电板,再接电调、图传和接收机。应该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调呢,图穿怎么两路线?我就一路线

没稳压器,是不是用稳压器走线就少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