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umper218链接接收线怎么插,

楼主(2016-11-01):
求助,大神们帮帮忙jumper218和接收怎么插线,第一次入穿越大神们不要笑话,谢谢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飞控?

天7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7

不是问你遥控器和接收机,我想知道你的飞控用的是f3还是cc3d。你还是先看看其他人的装机帖子把。至少先把穿越机的一些基本结构摸清楚,然后再说装飞机的问题。飞控接线和基本设置可以参考泡泡老师和krellzou的教程视频。

网友A:
你的飞控是f3还是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控是f3还是cc3d

不好意思没反应过来飞控是Naza32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反应过来飞控是Naza32的

naze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控是f3还是cc3d

NAZE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