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大白问题

楼主(2016-11-01):
本人新手,求教大神大白二飞机在验收检查时都需要检查哪些方面?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A:
这个由质检员来完成

网友B:
空机还是带自驾及动力全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机还是带自驾及动力全套?

不是空机   设备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由质检员来完成

问题是交付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查一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空机   设备齐全

那一定要试飞,并依据预先设定航线进行自动飞行,确认自驾功能正常,这个最重要,有条件再测一下电台的拉距距离是否符合要求。其他就是查看飞机外观,和配件是否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定要试飞,并依据预先设定航线进行自动飞行,确认自驾功能正常,这个最重要,有条件再测一下电台的拉 ...

请问  关于发动机应该怎么检查?

网友B:
如果试飞没问题,发动机就看看外观是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关于发动机应该怎么检查?

发动机有问题的话怎么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试飞没问题,发动机就看看外观是新的就可以了

发动机怎么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