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款B6充电器评测,不建议购买它的原因。

楼主(2016-11-01):
B6是一款经典入门级充电器,但是其性能实在是太让我无语。究竟怎样,让我们一探究竟,闲话少说!

用它们替换掉过时B6吧!PG C610 VS SC-608,请看对比评测!
PowerGenius C610 VS iSDT SC-608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9476

在本帖中,我们将了解3款B6。分别是价值135元SkyRC出品的所谓“正品激光防伪”,价值75元的提升功率(80W)版充电器,以及价值53元用于DIY的B6裸板带屏幕(板子45屏幕8元)。

SkyRC“正品”B6外观展示和拆壳

1、然而防伪标签并不能提升其颜值;
2、板子做工一般,可以看出充电功率部分只有一个管子是贴在外壳上面用于散热的,其它三个都是贴在PCB上面的。散热能力可想而知,使用过此款充电器的魔友们可能发现它充电的发热并不明显,这是因为热量都憋在里面了;
3、Atmel芯片如图所示,不知道DIY的朋友是不是刷了开源固件来用它呢;
4、平衡头的右下角写着“LJB6”这是在自黑么= =!!。

SkyRC“正品”B6电压电流精度测试

设定2.0A实际2.14A,而4.3A(50W功率上限)实际4.06A,看起来波动明显的样子。这是个一致性非常好的电池所以说单片压差只有4mV,如果用一致性较差的电池不知道会偏多少(可惜测试时手头没有)。电没充满,3S只有12.55V。

80W大功率B6外观展示和拆壳

外壳与SkyRC一样,就是没有所谓的“激光防伪标签”只有SkyRC才会用所谓的“防伪标签”看起来全世界的B6只有他是正品似的。板子做工明显好得多,平衡头电阻板子5牌只贴了4排。功率部分3个大管子贴在外壳散热,大电流部分加焊锡增强导电性减小发热。

80WB6电压电流精度测试

设定6A实际6.85A看起来有明显误差,另一个B6(没有评测)一开始是准的但借出去用了几个月后设6A实际4.8A。电压偏高,但是比SkyRC偏的更少。平衡精度一般,充电过程中看电压波动差不多知道它是要么300mA导通,要么关闭,而不是0~300mA调节,所以说平衡精度高不到哪里去。

裸板B6外观

侧面和上面的两款一样,不用看图了。板子和SkyRC差不多,功率管和75元80W差不多,平衡有6排电阻,用料足。

裸板B6电压电流精度测试

不用多说,电压精度最高,12.59V(拍照之前12.60V)但是平衡实际性能一般,电流和SkyRC一样偏低。

结论:这3款充电器性能都不怎么样

做工:75元80W>裸板>SkyRC
功率:75元80W>=裸板>SkyRC
电流精度:75元80W>SkyRC=裸板>另一个75元80W
平衡精度:SkyRC>75元80W>裸板
(注意:此电池一致性很好,故不能明显看出平衡精度,请等待本帖更新使用一致性差电池测量平衡精度)
性价比:裸板>75元80W>SkyRC(仅有50W)

嗯100元以上的B6都是坑= =!!
后记:B6的开关pmos是个贴片小封装的,nmos是d182稍微大点用焊盘散热的,内阻50毫欧耐压30V。这就是这么大玩意都到不了100W的原因。而B6电压显示只有小数点后两位还不准。显示4.20V实际也在4.16~4.22附近。B6方案最先是国外出品的,据说来自韩国。当方案源码公开时就流入中国了,现在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开源固件,新增各种功能比如内阻测试,数控电源等,而硬件仍然廉价低端(这是硬伤)。这样一来,全世界的工厂都在造B6,全世界的商店都在卖B6。B6的变种到处都是(见下图)。所以说销量肯定不低

网友:
嗯。那家韩国厂叫 Bantam,后来已不知所终。

网友:
请问如何刷机??

网友:
你说了这么多,可以证明你不会B6,我三台B6,效果刚刚的,一般5A-6A充4S 1500电池,也就十几分钟

网友:
。。。一百块想怎样,

网友:
我比较在意那个裸板是在哪里买的

网友A:
60一个,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一个,这样就可以了

是的,毕竟价格在那呢,质量能好到哪去。本帖作用之一就是澄清了SkyRC所谓“正品”纯属胡扯的事实。

网友B:
第二个80W的B6我买了一个,折腾了几天,今天终于被我折腾挂了。这个充电器我给大家介绍下,免得后来人走弯路。
1.cpu,买之前就做了不少功课,准备刷硬件校准,从论坛上了解了各种版本B6,说cpu就两种,一种at,一种诺唐的,都能刷机,结果买到手拆开看,这两种都不是,在,刷机的论坛上看好像是国产的冷门cpu,没有固件,刷机就不要想了。
2.电压准确度。我买的这台电压测量值和实际值误差0.01v,应该说不大,使用起来不影响,但为了测他电压我买了1k多的四位表,不调整心里过不去,于是分析其电路,与网上下载的B6图纸原理差别很大。电池电压检测部分1-4s电池全部是采用电阻分压测量,直接送入cpu,而且测量的是总电压,1s测的是单电池电压,2s测的是1,2电池总电压然后1/2分压,3s测的是1,2,3总电压1/3分压,4s测的是1234总电压,1/4分压,5s和6s测的是通过运放做减法测量单节电池电压。
3 ad电压基准,采用片内基准,没有单独的基准电压。cpu供电没有任何芯片,采用一个三极管d880-y,c接外供电源,bc间接10k电阻,e和地间串了2个稳压二极管,总电压5v,实测5.0101v,cpu用电直接接在e上。我准备把稳压管换成tl431,结果线接错了,三极管挂了,cpu也挂了。
  我买的这台机器电压准确度还是不错的,电流没有测,估计高不了,采样电阻就是个普通电阻,但对使用影响不大。用料极省,整机用了2个集成电路,一个cpu,一个lm324,对得起70多元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80W的B6我买了一个,折腾了几天,今天终于被我折腾挂了。这个充电器我给大家介绍下,免得后来人走弯 ...

赞你详细回复。最便宜的那里裸板精度最高芯片是at的。所以说这个看起来最好。

网友(2016-12-08):
我的b6是80w的 电流偏小,可以调正吗??

网友C:
你好,我的b6 80w的主机显示0.5a 实测0.4导致充出来的容量偏高可以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的b6 80w的主机显示0.5a 实测0.4导致充出来的容量偏高可以调吗?

拆开B6电路板右下角有俩电阻,其中左边那个是检流电阻。略微减小它即可提升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的b6 80w的主机显示0.5a 实测0.4导致充出来的容量偏高可以调吗?

刷我帖子里的固件自己校准吧: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1525

网友D(2017-01-09):
楼主你好  可以给个qq吗  想请教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  可以给个qq吗  想请教你一下

不可以。

你可以在论坛PM

楼主:
B6相当于开源的,和遍地F3飞控一样,没有正品一说

楼主:
我也想知道裸板b6在哪买?

网友E:
请问b6 mini 如何?评价下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b6 mini 如何?评价下硬件

B6mini的硬件和B6一样,只不过加了个风扇,才能在更小体积下达成散热。强烈不建议使用,因为它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低了。各项性能完爆B6mini的C610,价格还比它低。

网友F:
引用 楼主:
B6相当于开源的,和遍地F3飞控一样,没有正品一说

问题在于,现在买的B6你不知道它到底什么芯片的,卖家也不会告诉你。如果是Atmega32可以刷固件到也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在于,现在买的B6你不知道它到底什么芯片的,卖家也不会告诉你。如果是Atmega32可以刷固件到也是很不 ...

很好,那个裸板B6正是Atmega32。改天试试刷了

网友(2017-02-22):
引用 网友G:
我买的也是这种,拆机cpu上没有型号,啥字也没有,估计刷机无望了,杯具啊
不知道能不能单独换cpu再刷机 ...

不能换cpu 管脚,走线不一样

网友H(2017-05-04):
B6用户路过!比较便宜 打算弄406  楼主科普一下靠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B6用户路过!比较便宜 打算弄406  楼主科普一下靠普吗?

我没有用过406,你去其他地方找资料或者用户感受吧。

网友:
666的楼主,提醒我们少走弯路

网友I:
用过所谓正厂和不正厂B6,精度还是不一样的。现用308就不用多说了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过所谓正厂和不正厂B6,精度还是不一样的。现用308就不用多说了的路过

你行你上,摆出你的数据出来,发评测。别无理无据说我误导新人。我发这个帖子之前也早不用B6了,发帖目的就是为了澄清真相,让魔友少走弯路。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行你上,摆出你的数据出来,发评测。别无理无据说我误导新人。我发这个帖子之前也早不用B6了,发帖目的 ...

我的数据就是0.0几的精度对于飞机来说忽越不计。。。和你说这个一点意义猫鼬。。。当难我说的事实不是针对你。一分钱一分货。。。地球人都知道。相差几十块的东西都一条卵。。。。有钱直接上好的那肯定是长期受益。那对于刚入模的新手,有考虑各方因数肯定选合适自己的。就比如说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有买贵的。买便宜的。好坏也就不用说了。废话到此。。。。。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数据就是0.0几的精度对于飞机来说忽越不计。。。和你说这个一点意义猫鼬。。。当难我说的事实不是针 ...

对,不多说,有钱直接上PG C610 用什么破B6

网友:
学习了,入一个试试

网友:
感谢LZ分享,我当初入了俩80w的,没有被他们说的正品B6忽悠住,质量不错,其中一个有问题返厂直接换新了,缺点如楼主所说,精度不高,充不平衡

网友(2017-08-01):
楼主主要是想说明所谓的“正品”b6这种概念上的错误,b6就没有所谓的正品。非得有的话,那应该是h大说的那个已经不知所踪的韩国厂家了

网友:
唉 我手里也有一个80W的B6,用了一年多感觉还是不咋地,他充电还好 一放电,烫啊…………

网友(2017-09-27):
我也有一个,还可以。这东西看你冲什么电池。
几十块钱的电池,3块2块的,用这个充电器挺好
如果几百上千的电池,几十块的量,那这个充电器不适用。

网友J:
感觉b6还是山寨性价比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b6还是山寨性价比高一些

你是没读懂么?B6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山寨''。一开始的B6是韩国bantam出品的,后来它倒闭了,各种各样B6和变种烂大街了。

网友(2017-11-16):
贴子实用,楼主真用功!

网友(2018-03-04):
引用 楼主:
B6mini的硬件和B6一样,只不过加了个风扇,才能在更小体积下达成散热。强烈不建议使用,因为它的性价比实 ...

b6mini可以用数据线pc端设置充电器充电,其实没什么用,单可以看到实时充电电流和电压,不知道上面显示的是否准确。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

网友K:
我目前在使用SKYRC出的B6mini

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目前在使用SKYRC出的B6mini

B6mini垃圾中的垃圾功率太低不说价格还贵
PG C610功率大价格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