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开箱组装]GEPRC-RX5老鹰穿越机架/致盈GTS2205/FOXEER1190TM600图传/DAL槳...

楼主(2016-11-01):
[FCF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 老鹰RX5装机组件清单 =====
  • GEPRC/格普 GEP-RX5 Hawk 老鹰 穿越机架 (最新款)
  • 致盈动力 RCINPOWER GTS 2205 2350KV 无刷电机马达 (最新款)
  • DALRC XR20A 电调
  • F3飞控刷BF
  • FOXEER NEW Arrow HS1190 内置OSD摄像头 (最新款)
  • FOXEER TM600 出线版图传
  • FOXEER 5.8G 右旋蘑菇天线
  • DALPROP 木纹桨 Q5045*3
  • DEVO RX716 接收器
  • ROARINGTOP 4S HV 1300 80C (最新款)

==================================================
GEPRC / FOXEER / RCINPOWER / DALRC / ROARINGTOP ...
==================================================

楼主:
= 重点开箱分享=====

老鹰先开箱,
是210轴距5吋桨 ,型号就是RX5

合内所有组件

先看主板 , 2块都是4mm厚 !
由以往大猩猩的一体X型底板 ,
改為前机臂在下层 , 后机臂在上层 ,
上下层水平错开 , 有助减小乱流,增加桨的吸风效率
从而提高速度

2块4mm主板 , 都带倒角设计 , 美观耐炸

4mm厚

机架配LED尾灯 , 10颗WS2812B , 这片LED超光的 , 大猩猩同款 ,
可接飞控玩光效 , 亦能独立运作 , 有长亮及爆闪 , 效果很好 !!!

先试装机架,
顶部跟大猩猩相同设计 , 带GOPRO/小蚊款的摄录机座子
座子角度可调20-50度
另摄像头支持FOXEER1177/1190及RUNCAM等等, 最大60度

完美组合, 设计完美

今次配合老鹰装机 , 还有致盈RCINPOWER最新推出的GTS电机

致盈GTS电机 , 是最新款, 有2350及2700KV选择

致盈GTS电机 , 是GT系列的升级版,
改用空心钢轴 , 粗线圈 , 及电机焊盘

听说焊盘经过半年反覆测试, 效果及耐用程度是最完美的

GTS2205 2350KV

有正反转之分, 适合强迫症的机友 ~ 哈

图传用FOXEER TM600 ,
是600mw的 , 主要是出线版, 装机更方便

摄像头用FOXEER 1190 , 是新版的 ,
OSD不闪烁 , 更稳定可靠

楼主:
= 装机分享 =====

先打磨机架 , 再上3M171封边 ,
因主板已带倒度 , 所以轻鬆打磨一下边缘已很光滑,
上胶后水晶边效果明显 , 拍照及手感都很好 !!!

水晶边完成 , 闪亮顺滑 , 开始装机了

在底板加上电池扎带 及 分电板

為方便装机 , 先安置电池 , 所以先加上电池保护底板

分电板焊上插座 , 可通电测试一下分电板各焊接点

电机是RCINPOWER最新GTS2205 2350KV ,
电调是DALRC大力的XR20A , 好用稳定

电机电调焊接好
.

因GEPRC老鹰机架前后臂不是同一层 , 所以先装前臂 !
后臂电机电调留到最后才安装

前臂电调焊上分电板 , 同时把飞控需要的VBAT / 5V ,
图传供电 / LED尾灯线 都焊接好 !
而镜头由图传供电 !
另外為后边一对电调预先焊好电源线 !

加上F3飞控 , 焊好5V / VBAT ,
电调信号线都焊好 (预先焊接2根长的信号线备用 , 给后面一对电调的)

接好接收机 , 是DEVO的716 PPM接收 !
同时焊好LED尾灯 , 因為打算不经飞控独立使用, 所以直接5V驱动可以了 !

图传发射, 用FOXEER的TM600 出线版

TM600新版本 , 发热量低 , 图传质量更稳定

接收机上加上图传固定分隔板 , 再贴上图传 !
同时整理好后边电机的供电及信号线 ... 準备安装上层板

镜头仍用FOXEER NEW ARROW 1190 ,
带OSD电压名称时间显示 , 新版的OSD不再闪烁 ,
更稳定可靠~

因為NEW ARROW 1190 带 OSD电压显示 ,
所以必须输入电池电压作检测用 !
检测电池电压就是靠右边的VSEN接线 , 接到电池+就可以了 !
镜头供电可5V 12V VCC 都可以

上层板跟镜头侧板给合 , 準备安装1190 !

因1190外壳比1177阔一点 , 所以安装有点紧迫 , 但不影响使用

上下机架组合起来 , 镜头接上预先跟图传连接好的接线

固定好图传接口 ,
接收机天线用胶索带及热缩管强化一下 ,
免炸机被桨打 ! 因為天线跟后桨有点近 ...

準备接上BB

BB用3M贴固定在侧板上

最后阶段 , 安装后面的一对电机电调 !

因电调在机臂底部, 所以电机线必须穿过机臂预留的小孔到机臂底部 !
要讚一下GEPRC这裡很细心预留小孔

先接上电调电源及信号线

最后接电机线

GEPRC RX5 老鹰穿越机完成了 !

装机完成 , 拍一辑写真

电池用 ROARINGTOP 最新款的 4S HV 1300 80C
HV是高压电 , 起步更暴力 , 速度更快

致盈GTS2205

FOXEER NEW ARROW 1190 及 图传天线

今次用DALPROP的木纹桨5045*3 , 跟大力最好用的5045*3一样好飞耐炸

跟大猩猩相同设计 , 带角度可调20-50度的GOPRO/小蚊款的摄录机座子

装机完成 !
等本週末有空去试飞, 之后再上载PID及其实设定分享吧 !

谢谢支持 ~

网友A:
请问单机架的重量是几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单机架的重量是几克?

单机架组装起来 , 大约92g重

楼主:
[FCF新品开箱装机预告]

网友B:
引用 楼主:
[FCF新品开箱装机预告]

致盈电机轴比较短,稍厚的桨装上去,轴不露出防松螺母,存在安全隐。

网友:
桨很好看

网友C:
我也看了这个机架,这个前低后高的桨位设计在向前飞的时候倾角会不会太大了?
这和mavic前高后低的设计正好相反。

网友D:
搞的这么怪的机架,真看不出这有什么优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看了这个机架,这个前低后高的桨位设计在向前飞的时候倾角会不会太大了?
这和mavic前高后低的设计正 ...

mavic前臂高是给相机云台让位,避免拍摄穿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致盈电机轴比较短,稍厚的桨装上去,轴不露出防松螺母,存在安全隐。

没问题 , 就这个2016年 , 用致盈GT2205装机已超过10套 , 基本上每星期都在飞致盈电机的穿越机 ,
主要用DALPROP & GEMFAN 桨 , 都不算薄, 但从未因你的问题而炸机 !!!
到现在最新的GTS系列 , 都有正反之分 , 安全问题应该更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的这么怪的机架,真看不出这有什么优势啊

你可能不知道 , 这款机架几年前已出现了 , 只是最近又多几台出现 !
半年前我都玩过另一台没在TAOBAO出售的 , 速度快 , 稳定性没问题 !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 , 就这个2016年 , 用致盈GT2205装机已超过10套 , 基本上每星期都在飞致盈电机的穿越机 ,
主要用D ...

是炸机之后,桨会自己变松。

网友:
请问现在这款新电机可以买到么?

网友:
这个电机还没有开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看了这个机架,这个前低后高的桨位设计在向前飞的时候倾角会不会太大了?
这和mavic前高后低的设计正 ...

前低后高,可以增加飞行时的前进动力。

楼主:
老鹰RX5装机分享已完整上载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39553&pid=18920238&fromuid=238865

等本週末有空去试飞, 之后再上载PID及其实设定分享吧 !

谢谢支持 ~

楼主:
可以吧, 一直都喜欢致盈电机 , 从没试过有质量问题 ,
今次GTS版本 , 空心钢轴 + 焊盘设计 , 更耐炸 , 装机换线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