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池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16-11-01):
我用的好盈60a海王电调,豹子2845 4410kv电机,40cm船,用的3s 2200mah电池,不管是格式,九浤,老虎,还是hrb,有30c,35c,使用完电池都发烫气鼓,涨得很厉害,冷却后又恢复正常,是不是超过电池使用极限了?对电池寿命有影响不?

网友A:
放电电流过大就会发热. 当然影响寿命. 你的电池是多少C的?

网友:
鼓了还能那么快缩回去   奇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电流过大就会发热. 当然影响寿命. 你的电池是多少C的?

前面说了的,30,35c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说了的,30,35c都有。

按我的经验, 30c的电池能按10c长时间放电不太热, 连续20c的时候估计就已经很热了. 30c一般不可能长时间持续, 厂家都是按电池状态最好的时候的极限放电值去标的.
楼主应该有测试过电流? 我猜你可能是15c~20c放电倍率下用的... 10c就是6分钟放完电, 20c是3分钟, 楼主估计有4~5分钟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经验, 30c的电池能按10c长时间放电不太热, 连续20c的时候估计就已经很热了. 30c一般不可能长时间持 ...

满油门半油门和低速都有,一般5-10分钟,塘小,满油门1秒就得收油,这个动力带动40cm船太暴力。

网友:
好奇,跟帖mark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满油门半油门和低速都有,一般5-10分钟,塘小,满油门1秒就得收油,这个动力带动40cm船太暴力。

电流和发热是平方关系...一半时间满油, 一半时间0油 的效果 和 全半油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再加上电流加大到一定程度, 内阻还会升高, 所以电流和电池的发热基本上可以认为是3次方的关系. 建议你限制一下油门行程. 不要给满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和发热是平方关系...一半时间满油, 一半时间0油 的效果 和 全半油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再加上电流加 ...

那我要持续输出60A电流,电池还只能用2200mah,用多少C的电池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要持续输出60A电流,电池还只能用2200mah,用多少C的电池合适?

这要看电池啊, 有的电池虚标严重, 有的就好些. 至少也要标称50c以上的才保险吧. 这个我真没什么实际经验. 可以参考电直, 他们都是用小容量大电流的电池, 电流比你这还大得多.
不过你可以测试一下, 用两组电池并联供电, 跑一圈下来如果不是太热. 估计选50c可以抗得住. 要并联一定要保证电池电压一致, 品牌和使用次数尽可能一致(保证内阻和放电特性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电池啊, 有的电池虚标严重, 有的就好些. 至少也要标称50c以上的才保险吧. 这个我真没什么实际经验. ...

2S可以并联放进去,3S并联船舱不够大,不过2S并联后确实微热不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和发热是平方关系...一半时间满油, 一半时间0油 的效果 和 全半油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再加上电流加 ...

前半句正确。后半句错误。电流增大内阻其实的略有减小的,而不是增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半句正确。后半句错误。电流增大内阻其实的略有减小的,而不是增大的。

我不知道你说的内阻减小是指的什么状况, 但当电流大到一定程度, 电池内部结构会被破坏, 甚至产生气体(胀气就是这样来的). 这时电池内阻是会急剧上升的. 这也是为什么胀气的电池放电能力会下降很多的原因.

网友C:
估计你大油门跑的时间长,电池长时间高倍率放电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大油门跑的时间长,电池长时间高倍率放电导致的。

估计还是电池虚标问题,同样电池用在另外一个船,船电调30a,电机18a的动力上面,满油门使劲操,跑下来微热,也不气鼓。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还是电池虚标问题,同样电池用在另外一个船,船电调30a,电机18a的动力上面,满油门使劲操,跑下来微 ...

这个也有可能,电池都存在需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