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开箱组装]GEP-BX5飞鲨TPU材料穿越机架/致盈GTS2205/FOXEER25A电调+1190+TM25图传

楼主(2016-11-01):
[FCF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 飞鲨装机组件清单 =====
  • GEPRC/格普 BX5飞鲨 穿越机架 (最新款)
  • 致盈动力 RCINPOWER GTS 2205 2700KV 无刷电机 (最新款)
  • 25A BL 电调 (测试版)
  • FOXEER NEW Arrow HS1190 摄像头 (最新款)
  • FOXEER TM25图传
  • FOXEER 5.8G 右旋蘑菇天线
  • DEVO RX716 接收器
  • DALPROP 4040*3 水晶桨
  • ROARINGTOP 4S HV 1300 80C (最新款)

==================================================
GEPRC / RCINPOWER / FOXEER / DALPROP / ROARINGTOP
==================================================

楼主:
= 重点开箱分享=====

飞鯊开箱 , 机架
有4吋BX4/5吋BX5/6吋BX6选择
今次我的是4吋BX4

飞鯊组件 (多买了一个外壳)

鯊鱼设计的外壳是TPU材料3D打印,非常耐撞 , 带点弹性

用螺丝固定在底板上

正X型一体底板

电机座鱼尾设计 , 带保护电机作用

4MM底板 , 强度十足

其他组件 , 同时配送电机座保护套4个, 都是TPU物料打印的

机架组装完成

加上DALPROP的4040*3 水晶桨

电机是RCINPOWER 致盈最新款的 GTS 2205 系列 !
因為今次是4吋桨的机架 , 所以选用了 2700KV

GTS 2205 2700KV 是银色的 , 很好看

今次有分正反转, 适合强迫症的飞友 ~ 哈

GTS系列 , 没有电机线, 改為焊盘3个, 以后更换机架换线更方便 !

高强度空心钢轴

图传用最新版 FOXEER TM25 , 可调25/200/600mw的 !
是出线版本, 装机更方便

摄像头用FOXEER 1190 , 是新版的 ,
OSD不闪烁 , 更稳定可靠

楼主:
= 装机分享 =====

装机前 , 先打磨机架 / 用3M171封边 , 弄水晶边 !
强化边缘 , 拍照好看 , 手感顺滑

GPPRC最新飞鯊机架 , 主体机身长度增加 , 可以放下M牌带OSD的分电板
因為我用FOXEER1190 , 已带OSD显示, 所以用原装分电板可以了 !

準备电池防滑胶垫 / 电池扎带 / 电池保护脚架 / 分电板

先装好电池扎带及电池保护脚架

再上分电板 , 原装的带5V 12V BEC , 焊点大 , 方侯焊接, 好用

LED尾灯 , 用这款12V的. 亦可随时转换频色 ~

為方便装机 , 先上电池 !
是ROARINGTOP 4S 1300 HV

GEPRC 机架配原厂的电池保护脚架 , 能保护电池外 , 亦能保护电池供电线免受磨损
高度刚好 , 其他机架都合用 , 电池保护脚架有独立发售

开始装动力部份 , 电机是RCINPOWER 致盈最新推出的 GTS 2205 系列 !
因今次飞鯊机架是4吋桨的 , 所以选用 2700KV !
银色是飞手专属版 , 是非卖品 ~ 哈 !

电调 , 是FOXEER 25A的 , 测试版 , 未对外发售

电机电调对接 , 信号线不要地线

电调电机装上机架, 电调焊到分电板 ,
通电试灯及听听电调声音

最近GEPRC為他们独有鱼尾设计的机臂订製了保护座 ,
跟飞鱼发飞鯊的机壳一样 , 同是TPU打印物料 , 弹性耐炸

分电板焊上5V / VBAT 线 给飞控

再焊上图传电源线 , 直接4S取电 !
準备好F3飞控

F3 接好 5V / VBAT 及 4个电调都信号线
FPV镜头用FOXEER 1190 带OSD的 , 蓝线焊接到F3上的VBAT ,
作电压检测用

图传, 用FOXEER TM25 带线版 , 炸机不伤图传 !
TM25 是 25/200/600MW 可调 , 一般穿越 / 比赛 , 200足够
热量低图传质量好

200MW 热量低 , 直接用3M贴固定在飞控上

图传飞控弄好了 , 準备装镜头及接收机 !
镜头用FOXEER NEW ARROW 1190 , 内置OSD 有电压/ 名字/时间显示

接收机用DEVO 716 PPM , 小巧好用

接收机贴在机壳内 , 天线从外壳小孔引出

BB响外置 , 在外壳打了2个小孔 , 把BB响一对脚插进去

镜头接图传 , 接收机接飞控 ,
最后飞鯊外壳跟底板结合

GEPRC BX 飞鯊穿越机 ~ 装机完成

照片分享 ~

ROARINGTOP HV 电池 , 长度短小 , 重心平衡好

竞赛机型,流线型外壳设计, 风阻很少

RCINPOWER GTS 2205 电机

银色版 , 是飞手专用非卖品

4吋桨机型 , 轴距190 , 机臂电调位置有充足空间

FOXEER 右旋图传天线 , 十分耐炸 , 图传质量好 !
1190 镜头 配2.8mm , 没拍倒机壳 , 可调25-60度 ,完美组装

配合DALPROP 4040*3 红色水晶桨 , 稳定好飞

好了 , 装机过程完整上载 !
最近工作忙 , 週末还要上班 , 等忙过后爽飞 ,
再分享PID及其他参数设定 !

谢谢大家支持 ~

网友:
这是直播?
我这样插队混脸熟好吗?

网友:
两个贴一起更?

楼主:
等机装好 , 再安排更新 !

楼主:
= 装机过程完整上载 =====

最近工作忙 , 週末还要上班 , 等忙过后爽飞 ,

再分享PID及其他参数设定 !
谢谢大家支持 ~

= 重点开箱分享=====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39559&pid=18920290&fromuid=238865

= 飞鯊装机分享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39559&pid=18920299&fromuid=238865

网友:
又来了没钱了!

楼主(2016-12-08):
GEP-BX5飞鲨夜飞练习 ...

红色机壳+红色尾灯 , 晚上很吸眼睛

最近才开始夜飞练习 , 主要是之前用的镜头夜视效果不好 !
现在用FOXEER 1190 , 带OSD电压显示 , 晚上效果都不错 , 可放心爽飞

再飞飞几排电 , 再分享P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