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姆威1w图传斜纹干扰问题,求解!

楼主(2016-11-01):
我奥姆威1w图传,刚上电时有很明显的斜纹干扰,大概有5mm宽的样子,大概20秒之后变成细微斜纹,不明显了,但还是有,请问这是正常的吗,已经排除其他干扰问题,换其他图传就没有任何纹路,图传是独立供电的,各位的蓝壳子图传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A:
现在已知的干扰有,地面433增程,2.4g的遥控功放, 天上有电调和电机

网友:
地面433尽量用转发模式,离图传接收机拉远距离, 2.4g的遥控功放加滤波器,  电调和电机尽量远离图传

网友:
转发不可靠

网友:
抓发很吓人

网友:
换频率啊,32个通道挨个试试

网友B:
干扰来自摄像头的连接线,奥姆威的摄像头连接线不会有斜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扰来自摄像头的连接线,奥姆威的摄像头连接线不会有斜纹

回答正解,干扰有很多种,所以要看是那一种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知的干扰有,地面433增程,2.4g的遥控功放, 天上有电调和电机

433会干扰5G8?求解

网友:
楼主 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之前翻译过一篇英文,专门讲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