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对什么有干扰?小胖布局 请各位指教

楼主(2016-11-01):
打算如此布局了,
U22飞控+切糕433
之前433在冲浪者就放在主翼上面,底下就是副翼舵机,没见对舵机有干扰,所以这次小胖打算把433放着,然后天线顺着v尾摆放,
大家看看可行不?
gps放后背,

前面放图传发射和摄像头

网友:
说明书上写了,远离电调和开关电源,以免接收被干扰

网友:
应该可以,距离接收机15CM以上就行,试飞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这是接收机,不是发射机,要干扰也是别人干扰他,他去干扰谁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接收机,不是发射机,要干扰也是别人干扰他,他去干扰谁去。。。。。。。。。。

哦 这样啊  明白了

网友:
地面的433发射机对图传接收有影响, 尽量用转发模式,然后433丢远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接收机,不是发射机,要干扰也是别人干扰他,他去干扰谁去。。。。。。。。。。

哈哈,一语中的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