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11-01):
700l套装版配的mb调机的时候 走到舵机中立点的时候为什么拨动摇杆调中立点的时候,伺服器2是和其他两个舵机成相反的方向 摇杆网上它却往下走 而且我每次调平十字盘一推出以后十字盘又不是一样平的了 请教大家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

网友A:
我第一次用MB,14SG的控。在调十字盘舵机方向时,用方向摇杆选择,运动有几种组合,只有一种是对的,对我的MB和控来说,三个舵机是往下运动的,这时候在控里面将螺距设置反向,十字盘运动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用MB,14SG的控。在调十字盘舵机方向时,用方向摇杆选择,运动有几种组合,只有一种是对的,对我的 ...

运动方向是对的 但是调舵机中立点的时候有个舵机和其他两个舵机的运动方向是反的 就是说其他两个舵机中立点往上拨动摇杆是网上 而只有一个舵机往上拨摇杆的时候是往下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动方向是对的 但是调舵机中立点的时候有个舵机和其他两个舵机的运动方向是反的 就是说其他两个舵机中立 ...

说的是调G点的时候吧?舵机1和2的臂是同向,3跟他们不同向,当打升降调中立90度时,1,2同向,3就是反向。况且这个也不重要,目的只是调到臂水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调G点的时候吧?舵机1和2的臂是同向,3跟他们不同向,当打升降调中立90度时,1,2同向,3就是反向 ...

我以为这个有影响呢 哈哈 那就好了 对了大神 还有个问题 我在调螺距6度的时候说明书上说当设置到那一步时螺距应该为0度 为什么我反复设置都到不了零度 但是我在调g点的时候螺距已经是0度了啊。谢谢你帮我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为这个有影响呢 哈哈 那就好了 对了大神 还有个问题 我在调螺距6度的时候说明书上说当设置到那一步时 ...

调中立点时舵机行程不动水平最好,要调也要越少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中立点时舵机行程不动水平最好,要调也要越少越好,

我调的很少了。只是在调循环螺距6度的时候蒋老是不能0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为这个有影响呢 哈哈 那就好了 对了大神 还有个问题 我在调螺距6度的时候说明书上说当设置到那一步时 ...

应该是中立点时螺距零度有问题。我记得在这个阶段刚进G点调完臂水平后确认进下个点,都完成后在装上大桨继续来调G点,此时斜盘位置比真是的中立位高一点,要动一下方向杆,三个舵机就向下移动一点,这个时候调大桨零度才是正确的,跟着到了后面的调6度时,大桨就是零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中立点时螺距零度有问题。我记得在这个阶段刚进G点调完臂水平后确认进下个点,都完成后在装上大桨 ...

你得意思是调完g点直接走下一个选项吗?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之后的选项也要用到大奖啊。我不知道您说的是调了中立点以后接着就开始上大奖调零度还是所有先调完以后再调零度

网友:
手指一抖,经验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