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四冲程甲醇机和两冲程甲醇机使用与调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1-01):
我看到三叶有一款30级的四冲程发动引擎,5cc,重275g 和它的两冲程15级引擎相比只重了几十g。请教一下各位这个四冲的好用吗?拉力大概多少,大概相当两冲程的什么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帮顶

谢谢,论坛好冷清哦,

网友B(2016-12-06):
玩过四冲就不想玩二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过四冲就不想玩二冲

当真?我听身边的人说四冲程的不好调,敢问大侠玩的多大的四冲?

网友B:
哈哈哈哈  不会调的人  你给他一冲的  也说不会啊

主要用五十到七十

网友B:
玩过四冲的都明白一个道理  无四冲!不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过四冲的都明白一个道理  无四冲!不飞行!

大侠能说的详细一点嘛?肯定四冲有优点但也有缺点,不然身边的老司机怎么都是两冲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能说的详细一点嘛?肯定四冲有优点但也有缺点,不然身边的老司机怎么都是两冲的呢?

玩的是机械美学,小排量发动机被电动机完虐。
两冲功重比高,简单易维护。四冲省油,更具有机械美学。看你要什么了。
四冲比2冲好调,但要定期调气门间隙。

网友B:
四冲飞起来的感受远远不是二冲可以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冲飞起来的感受远远不是二冲可以比的

楼主飞的多大的四冲吗?能详细说一下吗?
我没有玩过,不过感觉四冲的声音应该会更好听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  不会调的人  你给他一冲的  也说不会啊

主要用五十到七十

说的对!15小蓝头一样嗷嗷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侠能说的详细一点嘛?肯定四冲有优点但也有缺点,不然身边的老司机怎么都是两冲的呢?

四冲比二冲贵,结构更复杂,相同排量四冲功率更小,,但四冲稳定,废油少,声音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冲比二冲贵,结构更复杂,相同排量四冲功率更小,,但四冲稳定,废油少,声音好听

同排量四冲更稳定吗?我最近准备搞一个asp fs61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排量四冲更稳定吗?我最近准备搞一个asp fs61

据说61力量不行,我打算入7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61力量不行,我打算入70

消息可靠吗?是哪位用过的大侠说的吗?你打算在哪里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消息可靠吗?是哪位用过的大侠说的吗?你打算在哪里买?

三叶的70力量还凑合但是有一个死穴就是怠速比较高挺考验调发动机的水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消息可靠吗?是哪位用过的大侠说的吗?你打算在哪里买?

一个朋友一个1米4塞斯纳,用三叶61,他说动力完全小了,后来换的os61四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朋友一个1米4塞斯纳,用三叶61,他说动力完全小了,后来换的os61四冲

两者价格差很多啊!

网友:
61级4冲程

网友:
四冲70不行  怠速挑不出来

网友B:
三叶四冲61 可以调到怠速看得见螺旋桨  70就不行 怠速3000转上下

楼主(2017-05-15):
引用 网友B:
三叶四冲61 可以调到怠速看得见螺旋桨  70就不行 怠速3000转上下

这是为啥呢?

网友E(2018-04-27):
引用 楼主:
大侠能说的详细一点嘛?肯定四冲有优点但也有缺点,不然身边的老司机怎么都是两冲的呢?

四冲振动比二冲的大,但是四冲的比二冲省油,提速比2冲也快很多

网友:
声音好听,省油,稳定性,四冲要比2冲好,当然价格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冲振动比二冲的大,但是四冲的比二冲省油,提速比2冲也快很多

多谢指教!我已经彻底放弃油动了,35cc以下我觉得电动的还是优势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我已经彻底放弃油动了,35cc以下我觉得电动的还是优势明显,

排量太大,买得起也难养的起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玩的是机械美学,小排量发动机被电动机完虐。
两冲功重比高,简单易维护。四冲省油,更具有机械美学。看 ...

你好~如果是OS4沖也是需要調氣門間隙嗎? 需要什麼工具?

网友G:
老兄,
你要是想玩油机,千万不要听那个sb卡尔蔡司的**,那个sb是倒卖二手发动机的,他回复你的唯一目的就是把他的那些垃圾货卖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兄,
你要是想玩油机,千万不要听那个sb卡尔蔡司的**,那个sb是倒卖二手发动机的,他回复你的唯一目的 ...

哈哈,我已经不玩油机了,电动的方便又暴力!

网友:
调油针和二冲是一样的,只不过机械结构复杂些,多了  气门间隙和正时齿轮的调节

网友(2018-06-06):
30四冲发动机的效率大概也就是15两冲的样子

网友H(2018-12-13):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我已经彻底放弃油动了,35cc以下我觉得电动的还是优势明显,

某航模老手,骑个单车,捆一架飞机,拎一个油壶,连起动机都不要带,用手拨启动发动机。从天亮飞到天黑。
这是电动难以做到的。
玩电动的,一大把的电池,砖头似的,有的好好的坏,有的鼓包。
还有昂贵的充电器。一小时飞3个起落,对于电动而言这是幻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某航模老手,骑个单车,捆一架飞机,拎一个油壶,连起动机都不要带,用手拨启动发动机。从天亮飞到天黑。 ...

我的车是混动,爽飞一整天毫无压力。308充电分分钟就好,不用调试发动机,四块电池可以不间断飞行,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车是混动,爽飞一整天毫无压力。308充电分分钟就好,不用调试发动机,四块电池可以不间断飞行,哈哈 ...

所以你还是依靠车辆啊,门槛高啦。多数人是汽油车。

网友:
各有利弊
四冲结构和声音像真、扭矩大。但抖动大、同等级功率低、维护麻烦、配件昂贵不好找。
两冲相对结构像真性差、声音尖。但由于结构紧凑,易于维护保养、炸鸡损伤小、重量轻相对四冲而言同功率输出油耗其实差不多。
所以没有绝对说哪个更好,只有哪个更合适你的机型!

网友:
其实由于两种机型同等级而言,扭力输出四冲大配大桨,加减速平稳,但极速上不去感觉像在飞拖拉机。两冲油门线性差点,但飞起来爽快不拖泥带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如果是OS4沖也是需要調氣門間隙嗎? 需要什麼工具?

四冲都需要,一般扳手,塞尺就可以了

网友:
网上太多资料如何调整发动机。特别是5irc,很多老帖子都有详细讲解2冲4冲发动机的调整。
如果玩油动,会发现调整发动机的乐趣也不少

网友(2020-02-13):
引用 网友H:
某航模老手,骑个单车,捆一架飞机,拎一个油壶,连起动机都不要带,用手拨启动发动机。从天亮飞到天黑。 ...

请教个问题,四冲程废油口怎么处理?

网友(2021-08-25):
飞油的就是要一种发动机澎湃的声音,冒蓝烟,必须要考虑电量。总之就是找一种感觉,现在电的其实也暴力

网友:
飞电的,就是飞飞机的感觉,飞油机还有玩机械痛并快乐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  不会调的人  你给他一冲的  也说不会啊

主要用五十到七十

一针见血,评论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兄,
你要是想玩油机,千万不要听那个sb卡尔蔡司的**,那个sb是倒卖二手发动机的,他回复你的唯一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