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油船改电船

楼主(2016-11-01):
朋友的一米二的汽油船,俺打算用700级直机的外转子马达。看看能不能驱动678桨,6s电让它跑到50~60就ok了。

两条大小船对比一下(O艇船身长85公分)

马达是中间那个。直径53mm,嘉迪HF700-530kv,可以用12s电,不过我手头只有6s电调(图片下方比照大小的是新西达 28xx的,上头是内转4465)

曾想先装在自己的O艇里头测试的,可惜电机轴心高度过高,拆装要大费周折,还有12s的问题就没搞成。
舱内黑色的是群汐3530-1750kv外转子,前出轴。这个群汐电机不如嘉迪 hf500-1600kv省电,扭力也不如。

电机比电机支架宽,加了几个螺丝帽垫了下

大船没玩过,78mm桨也没试过(搭配过最大的也只有50mm的),电机也不知道够不够力,太多未知数了……

网友A:
汽油用678,470/3,275,6717/3,90級甲醇用460/3,認為可以有n個選擇,買槳花錢而已

网友B:
好大的船,烧电还是烧钱哦。等楼主改造完看视频。

网友A:
認為發揮好這個電機可以90kmph以上。

网友C:
好 X 那個 HV 水冷電調是 130A 48V 也即是 6200W 左右 ....

我是用 3740 外轉子 kv1100, 6s 电 X450 漿 36吋 O 艇能跑 70kph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用678,470/3,275,6717/3,90級甲醇用460/3,認為可以有n個選擇,買槳花錢而已

我想先试4s再6s,如果4s都带不动78mm桨,就换小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大的船,烧电还是烧钱哦。等楼主改造完看视频。

这么大的船要跑得过油船,烧电估计比烧油投入大,单说电池方面就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認為發揮好這個電機可以90kmph以上。

船壳加五金已四公斤,加电装几乎六公斤,所以我担心6s跑不到50~60

网友:
这个算风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 X 那個 HV 水冷電調是 130A 48V 也即是 6200W 左右 ....

我是用 3740 外轉子 kv1100, 6s 电 X450 漿 ...

用高压有优势,若高压电调价格适中就开心啦

我的O艇应该是32吋的,试过好多外转子了。你的3740跑完温度如何?有水冷吗?X450是三叶桨吗?(我当初看中3736 1970kv的,想配虾或cat)

网友C:
沒有用水冷,X450 是兩漿的。 8400mah 電大約能跑四分鐘左右不會太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用水冷,X450 是兩漿的。 8400mah 電大約能跑四分鐘左右不會太熱。

50桨都可以,看你的搭配应该还有好大的提升空间我部O试过 1300kv的4540外转,445三叶桨,50桨电机跑三五分钟会过热。后来是嘉迪HF500 1600kv,640或445桨。 我会试下3740,12s应该好爽。

楼主:
赢面少了点,少输当赢

网友A:
認為在1/4英寸軸系下沒有細槳合用,認為較大機會需用3/16英寸軸系,槳不便宜,盡量避免投資在兩個軸系而只有一個合用。

楼主:
安装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認為在1/4英寸軸系下沒有細槳合用,認為較大機會需用3/16英寸軸系,槳不便宜,盡量避免投資在兩個軸系而只 ...

借了个约70mm的桨